[逻辑分析仪] 电池综合测试仪电池测试仪电池容量测试仪电池检测仪

楼主(2019-08-25):
欢迎阁下使用BTS-2002电池综合测试仪,在您使用本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此说明书,在使用过程中它会帮到您!用后请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之用!
如果您所购设备出现问题,应及时电话与我们联系,深圳市宏大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将在第一时间为您排除故障,保证您的生产正常进行!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创新!品质第一!服务至上!
安 全 守 则
1.   勿将此机器受潮和做强烈机械运动。请确认当地的电源电压为220V220V±10%  50Hz.
2.          请留意机器上的警告信息。
3.        电源线是主要供电连线,电源线上勿遗留任何物品,勿将电源线置于使用者容易误                                       动的地方,或者火源高温环境下。
4.         该电源线插头为单相三线插头,第三端接地。如果您的插头无法插进插座,请联系电工更换原有的电源插座而不让单相三线插头的安全作用失效。
5.        勿让电源插座过载或扩长电源线,否则造成起火或电击。
6.        作为附加保护作用,不使用时请将电源关闭;停电或长时间不使用机器时,应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以防止通过电源线对机器造成的电涌冲击。
7.        机壳上的沟槽与开孔是为通风而设,同时也用来保证机器工作的可靠性,防止其过热。        勿将其它物品堵塞散热孔。
8.        在使用本机器之前必须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并指定专人负责。
9.         在机器出现下列情况时,请先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并请专业维修人员进行全面维修:电源线或电源插头受损或磨破,有液体洒落机器内,机器经雨淋水浇,               机器无法正常使用时。
10.        更换零件时应确保维修人员使用厂家规定的与原零件性能相同的替代元件。未被认可的替代元件有可能导致起火、电击或其它危险。
11.        请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禁止对机器进行私自改装、拆焊,我们对此所导的任何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目   录
1. 前言……………………………………………………………………第3页
2. 功能概述………………………………………………………………第5页
3. 仪器外观………………………………………………………………第7页
4. 接线方式………………………………………………………………第8页
5. 主功能菜单……………………………………………………………第9页
6. 电池静态参数测量模式………………………………………………第10页
7. 电池容量测量模式……………………………………………………第13页
8. 单独充电模式…………………………………………………………第16页
9. 单独放电模式…………………………………………………………第16页
10.程控电源模式…………………………………………………………第16页
11.程控电子负载模式……………………………………………………第17页
12.电压与内阻表模式……………………………………………………第18页
13.仪器校准模式…………………………………………………………第18页
14.读码功能(DS2502兼容码)…………………………………………第19页
15.仪器特性指标…………………………………………………………第20页
16.客户反馈意见表………………………………………………………第21页
                                前   言
常见的可充电电池包含锂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以及密封铅酸蓄电池等。
其中,锂电池具有容量大,重量轻,循环次数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PDA,
数码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领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可充电电池,这里所指锂电池是
成品锂电池包,由锂电芯(锂离子电芯或者里聚合物电芯)加锂电池保护板组成。
镍镉电池是比较早应用的可充电电池,具有成本较低,低内阻,能够大电流放电的特
点,至今在一些电动工具,电动车上面有广泛应用。
      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类似,但是因为不含重金属,所以对环境的污染较小,目前在一
些常见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应用广泛,已基本取代以前镍镉电池的应用领域.
小型密封铅酸电池,又称免维护铅酸电他,目前工艺成熟,目前主要应用在固定式后
备电源场合,如不间断电源,应急照明灯等等场合。
针对这些可充电电池的生产检测需要,深圳市宏大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特研制了专用的可充电池综合检测仪,本测试仪可以对电池的一些基本参数做一个定量的精确的测量,可以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内阻,
充电,放电性能,电池容量特别针对锂电池的功能还有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过电流保
护,短路保护等功能,并测出过相应的数值,极大的方便了电池的生产和售前售后服务工作,
采用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直观的判断电池的性能和好坏,同时也具有快速筛选的功
能,可以设定测量参数的上限和下限,可以容易的从一批电池成品中快速检测出不良电池,
提高的生产效率。另外,也附加了一些特别的功能,使之具有一些通用仪器设备的特征,扩
大了设备的使用灵活性,以及具有应用范围广泛的特点。
此外,本测试仪可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软件升级服务,在基本型号的基础上,可以通
过软件升级为可连接电脑的型号,可以通过电脑来设置和保存测试数据,自动记录测试结
果,,也可以通过电池条码来记录每块电池的测试数据,有利于生产质量的分析控制,产品
追朔等等,另外,可以通过加装硬件升级模块来提高电压和内阻的测试精度上升一个数量级,
来满足更苛刻的质量要求。

    本电池测试仪BTS-2002系列包括如下一些产品:
    1.BTS-2002基本型号,可以测试0-10V以内各种电池,可测试1-2节锂电池
    2.BTS-2004电池综合测试仪检测1搭4节0-20内的各种电池
功能概述
BTS-2002电池综合测试仪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包括:
        1.电池静态参数快速检测。
       1.1  电池电压检测(对于已经处于保护状态的锂电池,可自动唤醒)
       1.2  电池内阻检测
       1.3  电池可充电性能检测
       1.4  电池可放电性能检测
       1.5  电池过电流大小检测(仅针对锂电池)
       1.6  电池短路保护功能检测(仅针对锂电池)
       1.7  电池内部识别电阻1(或热敏电阻)检测
       1.8  电池内部识别电阻2(或热敏电阻)检测
       1.9  以上可检测数值大小的部分,可分别设定上限和下限加以快速筛选。
       1.10 对于通讯码片的电池可进行通讯码测试(目前仅针对DS2502兼容码片)
2.电池容量检测。
       针对所选择的电池类型和电池串联个数以及电池容量,自动选择最合适的电压
       和电流,进行一次完整的充电和放电测试,在放电过程中,计算电池的真实容
       量,给电池的性能判别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3.可单独选择的电池充电功能。
       选择此项功能,本测试仪可以作为一个多功能的智能充电器使用,针对各种类
       型的各种组合方式可充电电池组充电(BTS-1003型号最多可对4节串联的锂
       电池,12串的镍氢电池,6串的免维护电池进行快速充电),极大的方便了电
       池使用和测试的方便,在充电的同时,实时显示充电时间,以及己经充入的电
       量(以mAH为单位显示)。
4.可单独选择的电池放电功能。
       选择此项功能,本测试仪可以单独对一个电池作放电,同时控制放电截止电压,
       避免了通常采用电子负载或者电阻放电带来的容易过放电的弊端,非常方便的
       适合工厂对电池产品的测试,操作也很方便,只需要选择电池类型,电压和容
       量就可以启动智能放电程序,安全的对电池进行放电操作。
5.数控电流电压源功能。
       选择此项功能,本仪器可作为一台精密数控直流电源使用,最大输出20V
       (BTS-2004)或20V (BTS-2002),最大输出2A的直流电源,可以直接设定
       输出电压和限制电流,可以很方便的用在电池特殊充电、测试,以及给其他设
       备供电的功能,扩大的仪器的适用范围。
6.数控电子负载功能。
       选择此项功能,本仪器可作为一台精密电子负载使用,可以设定工作在恒流、
       恒压、恒电阻、以及恒功率模式下运行,在恒压之外的运行模式下,还可以设
       定截止电压(cut off),以方便电池的放电测量,可以让负载电压低于设定截止
       电压的时候,自动切断工作电流,避免电池的深度放电对电池的损害。除此之
外,也可以将本仪器用于其他需要电子负载的场合,如充电器测试,开关电源
的老化测试等等。
7.电压和内阻表功能
       选择此项功能,本仪器可以作为一个普通3位半数字电压表和数字毫欧表使
       用,可以连续的指示输入电压和电池的内阻,以及附加的两个ID电阻值,可
       以直接代替专用内阻表使用,用于快速的电池筛选和检测。
8.仪器校准功能
       选择此项功能,可以在不开外壳的情况下,对仪器作校准处理,以随时保持较
       高的测量精度,可以校准的项目包括:电压测量、内阻测量、充电电流测量、
       放电电流测量等等,此项功能选择需要输入校准密码,避免无关人员的误操作。
9.读码功能(目前仅针对DS2502兼容码片,适用于所有MOTO手机电池)
       选择此项功能,能够读出DS2502兼容码片的所有内部数据,可是实时观察任
       何一个地址的数据,并看到最后的CRC校验数据,通过比较最后两个字节的
       CRC校验数据,可以判断传输数据是否出错。

仪器外观

显示界面
本仪器的显示界面是一个大屏幕的LCD显示器,可同时显示4行20个数字或者英文
字符显示,能够同时显示的信息比较多。详细内容参见操作说明。

操作界面
本仪器的输入界面是6个轻触按键,分别是向上键,向下键,左键(减少),右键(增
加),取消键(返回),确认键(开始/暂停)键。操作非常简单,各个按键的功能单一,任何人只要稍加熟悉,就可以熟练操作此仪器设备。如下图所示:

本仪器的操作界面采用常见的多级,翻页式菜单操作界面,支持的功能多,操作简单。
主菜单就是上面所说的8项主要功能,按向上键或者向下键选择相应功能,按确认键
加以选择,进入设置操作界面,在操作界面中,也是按向上向下键选择对应调整项,按左(减
少)右(增加)选择设置数值,按确认键,可开始测试运行。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按取消键都可以退出当前操作,并返回上一级菜单,如当前
在设置状态,按确认键则启动运行,如在运行状态,按确认键可以暂停当前操作,再次按下
确认键,可以再次启动当前运行。
接线方式
本仪器具有7个接线端子,其中P+, P-分别连接到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作为充电
电流和放电电流的连接通道,另外,R+,R-也分别用独立的两根导线连接到电池的正极
和负极。并在电池极片上汇合,作为测量信号的连接通道,这样测量的时候,通过4
线制测量,可以消除导线带来的测量误差,提高测试精度。
    另外R1,和R2分别作为电池内部识别ID电阻或者热敏电阻的连接端子,如需要的
话,可以用导线连接到相应端子,ID线用于测量一些带码片的电池,目前此项功能可选。下图是测试一块带识别电阻的锂电池实例,连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上图所示实例中,测量该电池共需要5根连接线,其中P+,R+分别用两根导线连接到电池的正极,P-, R-分别用两根导线连接到电池的负极,这样可以获得精确的内阻测量结果,如不需要精确的内阻测量结果,也可以把P+,R+直接并联,P-和R-直接并联,然后再分别连接到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这样除内阻测试的电阻值可能偏大外,无其他不良影响。如需要测试识别电阻或者热敏电阻,可将单独的导线连接到测试仪R1/R2端到电池的对应端子。
注意:因为测试电池的过电流保护,以及短路保护功能,需要通过较大电流,所以
连接到P+,P-的引线必须采用较粗一些的导线,以免因为导线内阻的原因,导致测试结
果不正确。
如需要单独测试摩托罗拉手机电池的码片,只需要将码片的端子连接到ID端,另
外用一根线连接电池的P一端和测试仪的P一端即可。
在测试镍氢电池或者镍镉电池的容量或者需要对这两种电池进行充电的时候,需要
使用我公司另外配送的温度传感器,将温度传感器紧贴要测试的电池,连接到P一和R2
两端,仪器就可以监测被测试电池的温度,更好的判断电池状态,进行更安全的充电。

主功能选择菜单
在开机画面显示之后,进入主功能菜单显示界面,如下图显示:

当所选择功能选项超过第四项之后,自动翻页到第5项功能指示,如下图所示:

当选择功能超过第8项后,自动翻页到最后一项显示,如下图所示:

图片上面所显示英文含义分别代表如下功能:
    1.静态参数测试
    2.电池容量测试
    3.电池单独充电功能
    4.电池单独放电功能
    5.程控直流电源
    6.程控电子负载
    7.电压和内阻测量
    8.进入内部校准程序
    9.读DS2502兼容码片
按上下功能键可以选择当前所需要的测试功能,按确认键进入所选择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