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lyMcu HC32L136串口下载软件测试版

楼主(2019-08-25):
加密还没搞定,在跟原厂协作中。
实测波特率460800时写64KB约15秒,包括擦除烧录校验。115200慢2秒,230400反而快一秒到14秒,真是怪事

预计手持机还会更快一些些

楼主:
正式版V0来了:
速度在460800时下64KB最快仅8秒。
提示:勾上FastRamIsp速度达到最快,以后的版本可能要手持机用户才提供这个选项
另外发布2019新版的FlyComm串口测试软件,与ISP软件配套协作(勾选“与eagleCom串口调试配合”),串口下载、串口调试。

网友A:
NB的技术人!

网友B:
nb,搞好一键加密

楼主:
FlyMcu20190902.rar (724.71 KB, 下载次数: 187)
又更新了,现已支持HC32L136 HC32L130 HC32F030, HC32F005 HC32F003 HC32L110
自动烧录功能,读芯片功能等等也已就绪。读芯片信息功能还待完善。
smartpower特别提醒,要注意FLASH_WaitState、烧录时序参数等设置,所以特别加了一次电脑的读出比对,MD数据指纹校验也进行2次。
另外EP968Ti手持烧录器也同步支持了这些型号,使用更便捷,工作更稳定。
目前华大芯片手持机固件与串口下载软件注册全功能版本捆绑销售,手持烧录器的老用户也可以单独购买升级。已测试cp2102,FT232RL,和我自制的EP-Link虚拟串口。DTR、RTS控制复位、BootEn均可正常工作。
HC32L110 HC32F003 HC32F005等芯片只接复位线即可,BootEn没有对应管脚,用smartpower提供的秘籍解决了
有测试反馈或改进建议欢迎跟帖。1个月内我会做积极的响应。

网友C:
比官方的好用多了呢

网友D:
没找到华大芯片的加密选项,华大芯片的加密搞好没?

网友E(2019-10-20):
请问使用串口下载的话(自动下载电路),电路怎么接?和stm32f103的接法一样吗?

网友F(2019-12-25):
引用 楼主:
又更新了,现已支持HC32L136 HC32L130 HC32F030, HC32F005 HC32F003 HC32L110
自动烧录功能,读芯片功能 ...

原来flyMCU是你开发的,NB

楼主(2020-02-22):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华大芯片的加密选项,华大芯片的加密搞好没?

目前是强制加密的

网友G(2020-05-11):
硬件电路和官方手册保持一致吗?

网友G:
楼主,您好,我反复确认过硬件连接没有问题,但程序始终无法下载进去。
我使用的是cp2102转串口,因为芯片在进行深度睡眠测试时,我没有加延时保护,也没有中断唤醒,所以只能通过hex在线编程,加载程序,但是总是显示连接失败。换了正常的芯片,还是连接失败。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我反复确认过硬件连接没有问题,但程序始终无法下载进去。
我使用的是cp2102转串口,因为芯片 ...

看到有帖子说,CP210不太合适,最好用CH340,楼主确定做过测试OK的吗?

网友H:
//下面是我之前写的串口烧程序中的加密芯片代码/HC32L110芯片
u8 LockChip_ramcode(void)
{
u8 sum;
u32 i;
Outbuf[0]=0x49;
Outbuf[1]=0x53;
Outbuf[2]=0x00;
Outbuf[3]=0x08;
Outbuf[4]=0x09;
Outbuf[5]=0x00;
Outbuf[6]=0x00;
Outbuf[7]=0x00;
Outbuf[8]=0x00;
Outbuf[9]=0x00;
Outbuf[10]=0x00;
sum=0;
for(i=2;i<11;i++)
{
  sum+=Outbuf;
}
Outbuf[11]=sum;

for(i=0;i<12;i++)
{
  UART0_SendByte(Outbuf);
}
for(i=0;i<11;i++)
{
INbuf=UART0_GetByte_dly(dly);
}

if(INbuf[0]!=Outbuf[0])return 1;
if(INbuf[1]!=Outbuf[1])return 1;
if(INbuf[4]!=Outbuf[4])return 1;
if(INbuf[5]!=0)return 1;

return 0;

}

网友H:
//下面是我之前写的SWD烧程序中的加密芯片代码/HC32L110芯片
u8 write_security(void)
{
  //if(Flash_Init())return 1;
  if(FLASH_BYPASS())return 1;
  if(SWJ_WriteMem32(FLASH_CTL+0x30,0xFFFF))return 1;
  if(FLASH_BYPASS())return 1;
  if(SWJ_WriteMem32(FLASH_CTL+0x20,0x1))return 1;
  if(SWJ_WriteMem32(0x100bfc,0xffff0000))return 1;//0x100bfc=0x00;
  softdelay(3);//8us
  if(FLASH_BYPASS())return 1;
  if(SWJ_WriteMem32(FLASH_CTL+0x30,0x0000))return 1;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有帖子说,CP210不太合适,最好用CH340,楼主确定做过测试OK的吗?

我测试过CP2102和FTDI的串口模块。
注意左下方的选择,以适配你的硬件

网友I(2021-01-07):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CP2102和FTDI的串口模块。
注意左下方的选择,以适配你的硬件

mark! 好东西

网友J(2022-03-09):
引用 楼主:
更新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990-1-1.html

华大HC32系列 串口下载协议是公开的吗?  怎么官网看不到?

网友K:
还是觉得secureCRT好用

网友L(2023-09-13):
楼主,写入出错在1KB,是什么原因啊?芯片能识别,能够进入到FLAHS写入模式。但是会报这个错误:
开始编程芯片,共需写入9KB,耗时1234毫米
DTR的高电平复位RTS低电平进BootLoader
调试信息: -7 STM WriteMemory写入出错在1KB,进度0,耗时3172毫米

网友M:
仍然认为securect工作得很好

网友N:
找不到华大芯片的加密选项?

网友O:
仍旧以为securect事情患上很好

网友P:
我还在想"安全"做得不错

网友Q:
我仍然认为“安全”做得很好

网友R(2023-11-10):
我仍旧以为“平安”做患上很好

网友S:
我仍然认为“和平”是一件好事

网友T:
I still believe that 'peace' is a good 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