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P3202的功率电感有刺耳的电流声的问题

楼主(2019-08-26):
近期我设计了一个LCD屏幕LED背光驱动的小电路(使用MP3202),生产出来能正常的工作但他的电感有尖锐的电流声。想请教一个大佬们,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考虑把电感换成不会响的 一体模压电感。
这个 C281 容量明显过大了,估计就是它引起自激振荡导致声音的。如果是为了平滑PWM,一定要这么大的电容,可以考虑在C281、R1046之间串一粒电阻。

@邹于临 :大佬,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怎么控制和电流值和电压值,这个电路是我看技术手册画的,但刚刚发现我的计算不正确
@wh6ic :嗯 懂了!真的谢谢你了
@邹于临 :你现在的电路是靠FB来调光的,R1046也参与调光。 要么换电感,要么换脚。
@wh6ic :这样啊,谢谢你了!那出了这个我把R1046的阻值降低或者改成0R能不能解决呢?
@邹于临 :大概是这个芯片的环路特性不佳。 可以将PWM频率降低到100~200Hz,不至于有频闪就可以,控制SHDN,不要接敏感的FB
@wh6ic :短接后的确不响了,但这是因为什么?
@邹于临 :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试试短接R1046,看看是否还响。 有示波器,把L15/D35间波形、BL_PWM波形、BL_EN波形都晒出来看看
这个C281去掉过,还是响,而这个C281是为了把PWM转成直流(这是听一个老工程师说的MP3202是直流跳)
不过,一般LED发光对低至一两百赫兹的PWM纹波都不敏感,滤波多此一举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环路不稳定,反馈端这么大电容,RC的延时很大,肯定不稳定。
肯定要改板子了,C281和R1046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否则无法调电流了。临时可以考虑割断走线串联一个电阻

@gx_huang :那也就是说只能从原理图上进行电气连接的改动,不能通过直接改变其现有的电路的阻值和容值来解决或者说是降低啸声
@邹于临 :不好,PWM输入没有滤波,对FB是致命的
那么我加大R1051的阻值去掉C281呢?

网友C:
对照原厂的典型电路及计算公式,你觉得你的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不是说有问题,而是昨天计算得出的数据和理论值相差的有点远,所以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而已!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个恒流源。能控制电流,电压不可控。
  如果 R1046 短接或为0欧,输出电流就是 0.104V / ( R1049 // R1050 )* 占空比。再次建议调光 PWM 转去控制 Pin3 FB,PWM 频率降低为200Hz左右。
    一楼电路如果换 一体模压电感,可以降低声音,但输出电流计算相对烦杂,就懒得在这详细描述了。

今天仔细的再次研究了一下,再加上你的说明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