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推挽式变压器的开关管耐压为什么是2Ui

楼主(2019-08-26):
从图上看开关管关断时开关管两端电压超过了输入电压,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2倍的输入电压。还有初级线圈的续流应该怎么做。

网友A:
2倍可能星不够的
变压器的漏感肯定是存在从,如果不存在漏感是2倍,存在漏感就不一定的
要么加吸收回路,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倍可能星不够的
变压器的漏感肯定是存在从,如果不存在漏感是2倍,存在漏感就不一定的
要么加吸收回路,要 ...

咋算的,我不大懂变压器,我感觉在开关管关断的一瞬间如果没有续流或者吸收的话不会感应出高压吗

网友B:
推挽的一般是正激,如果没有漏感那么最高电压正好是2倍输入电压。
但漏感是一定有的,一般制作时会尽量减少漏感,开关管并联的二极管(如果是MOS管或IGBT它就会自己带着一个二极管)可以吸收部分尖峰,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吸收可以再增加RC吸收或RCD吸收。

网友B:
一般的,开关管的耐压还需要一个安全系数,必须比2Ui高一些才行。

网友C:
所谓2U,你可以根据相位,当一个管子导通时候,则中心抽头到管子的电压是1U,则对方会同样感应出1U的电压,这个1U的叠加在VCC  也就是1U上面的。所以,如果工作波形是方波的话,截止管子承受电压肯定是2U。
由于不可避免的会有不是完全方波,因为漏感等原因,方波是带尖刺的,则管子实际耐压肯定会超过2U。
针对此,我们可以增加适当的吸收回路,来对给尖刺进行吸收,使波形尽可能的接近方波,这样EMI会好,关键是管子耐压会安全点。

网友D:
另外一个反向电压叠加在上面就成了2u了。开关管的耐压要大于或等于 (vin+vlk)/0.8-0.9

网友E:
http://www.doc88.com/p-7794942196476.html
看这个分析挺详细,就是没看懂,电流变化量那是电压变化量除以感抗,那D怎么等于2π了。有空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2U,你可以根据相位,当一个管子导通时候,则中心抽头到管子的电压是1U,则对方会同样感应出1U的电压, ...

原来是对方线圈通电感应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是线圈断电一瞬间由于没有续流回路感应出来的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