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及活动] (活动结束)寻宝+分享大赛,探索你最care的汽车系统解决...

楼主(2019-08-26):
奖品已经通过“中通快递”发放完毕,发放地址为参与活动时填写的地址,请注意查收。

申请了奖品但是未查收到的请联系小管家QQ:3326242524

作为一名汽车系统设计发烧友,不接触顶级汽车系统方案,怎能踏上人生巅峰!

TI EERD page为大家带来14套高端、大气、上档次且实用的汽车系统方案黑科技。
从直流/直流转换器系统设计到逆变器和电机控制系统方案,从电动助力转向 (EPS) 系统到环视系统 ECU,从前置摄像头系统设计到远程无钥匙门禁(RKE)创新黑科技...14套尖端汽车系统设计方案,助你踏上汽车工程师之巅。

不止于此,唯有“学习、趣玩与豪礼”兼得,才是TI EERD page的正确打开方式。

《寻宝+分享大赛,探索你最care的汽车系统解决方案》活动正式启动,即日起至9月25日,完成以下两个步骤,赢取豪礼的同时,TI EERD助你成就汽车系统工程大师!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9月25日

活动网址:

(所有参与用户均需要将参与截图回复至该主页中哦~~)

参与步骤:
第一步-寻宝:
1、在活动主页的14套TI汽车解决方案中,任意点击3套进入TI EERD页面
2、选择你最感兴趣的汽车系统方案并截图上传至活动页面

第二步-分享:
1、分享2个“曾经在汽车系统开发中遇到的难题”,并在“TI EERD page”中找到相应解决方案,以文字+截图(TI EERD page中该难题的解决方式截图)形式回复至《寻宝+分享大赛,探索你最care的汽车系统解决方案》活动主贴中(字数不低于100字),并将回复截图上传至活动主页。

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后即可参与抽奖,21ic将挑选出100位用户赠送精美礼品~~

奖品设定:
1、网红车载香水
2、智能科技手机架
3、精美车钥匙扣
4、智能车载充电器

奖品诱人,颇具挑战性。要求找到,电动转向系统EPS到环视系统ECU的汽车系统解决方案。
这个中奖名单出了么?
为了能发挥奖品的作用, 只能把小管的车开走了
为了得奖,刚订了辆FF,就看下周贾会计能不能回国了。
为了得奖品,刚刚订了一辆法拉利,就是不知道睡醒前能不能提到车。
好活动,为了得奖品,刚预定了一辆特斯拉。下周提车。
哈哈 参加这个活动 是不是得先有车才行。。。
好活动

网友A:
曾经做过一阵中控 底层的。。。干不动 走了

网友B:
难题谈不上,随便说一点之前设计的感受吧。
作为一名汽车爱好者的工程师,我比较擅长摄像头的设计,尤其是前置摄像头,但在设计过程中实现“控制和诊错”功能却比较麻烦,需要编一大段程序,特别麻烦。
我觉得TI的前置摄像头系统方案还不错,推荐的TIDA-01130产品很有针对性,一个 Rosenberger Fakra 同轴电缆连接器即可满足数字视频、供电、控制以及诊断的需要,非常实用。

网友C:
最初的数字化变革,是指嵌入式软件无处不在的渗入到传统汽车开发当中。还记得曾经的老式汽车,既没有安全气囊,也没有ABS,更没有音乐,有的只是汽车最原始的功能,驾驶,其开发过程也相对简单。

而随着越来越多功能的加入,嵌入式软件的应用势在必行,汽车开发在驾驶的基础之上,开始考虑燃油的经济性和排放,电气化和车辆安全,舒适性和便利性等种种问题。

网友C:
数字化变革则是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人工智能变得无处不在。

数据驱动算法、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以及自主系统这些深入到了自动驾驶汽车的定位、规划、控制和感知等系统模块中去,也使得自动驾驶汽车所需要的模拟仿真工具更加复杂。”

工具复杂性增加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上手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增长。由于自动驾驶涉及的领域和技术五花八门,分门别类。就要求开发者所了解的知识必须包罗万象,甚至达到了无所不知的地步。对于开发者来说,要求可以说是耸人听闻。

网友D:
ADAS是当下的火热话题和大家主攻市场方向,摄像头又是必不可少的,ti对应的方案有接口电路,保护电路和电源方案,产品还是比较丰富,FPD-Link III也是市场中的主力,摄像头的分辨率越来越高,对于同轴线传输,带宽也越来越大,TI都有对应的方案,并且资料丰富,可以直接应用于产品设计,赞!

网友E:
终于搞明白与白炽灯泡相比,LED 的主要优势在哪些地方?另外汽车远近光灯芯片散热,在设计过程中由于各种车型设计不一样,设计师往往对芯片散热热界面材料选型不准确,热阻计算也不准确,其中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灯正常发热史温升速率、功耗、封装热阻、电压等等,寻找到《汽车尾部照明中的LED 驱动器》解决方案当中给出散热注意事项,有利于设计师准确设计散热系统,增加汽车LED寿命、降低整车制造成本。

网友F:
活动很好顶一下。

网友G:
传统的前照灯系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面对复杂的道路条件和行车状况时,交通安全仍然存在巨大的隐患。因此,如何使传统汽车照明智能化,驾车更安全,更舒适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而又有重大现实意义,德州仪器 (TI) 的汽车前灯 LED 照明系统(单级)解决方案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学习电机控制方面的资源,一直是在TI寻找,毕竟大多数的电机控制芯选择DSP基本是TI的C2000系列,尤其是当下PMSM的大量应用,使得TI的一些电机解决方案持久得到广大工程师的关注。牵引逆变器和电机控制要求:1.安全有效地控制和保护电源开关(IGBT/SiC);2.电机轴的位置传感(变压器更换);3.遵循有关系统冗余的最新架构,以便在最高安全级别上实现系统。
在TI的controlSUIT中学习到了很多电机控制的知识,尤其一些成熟的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可以直接迁移使用,其中的一些代码逻辑也受益匪浅,不光是软件方面,TI的硬件电路设计也有很多值得参考学习的地方。
在使用霍尔传感器,采样电流遇到的问题,在TI的解决方案中找到了满意答案,非常感谢TI。

网友I:
您们是怎么上传图片的哦

网友I:
我非常喜欢TI,主要是因为它对方案的介绍全面,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资料去评估方案,就拿DC/DC方案来说,连原理图都给出来了,我对DC/DC电路设计的疑问,在这里找到了一些解答

网友J:
现在汽车电子越来越火热,人工智能带来了智慧生**验,采用TI的CC2640R2设计汽车蓝牙产品,可以让手机替代钥匙,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电机。使用TI的BTool工具,CCDebugger可以在线调试,让开发变得更方便、直观。TI的蓝牙产品相较于同行的产品,具有更低的功耗,唤醒即时,采用CC2640R2设计的汽车无线车钥匙开锁,既安全的识别了车主身份,又能将实时开锁信息上报给后台app,让用户体验更舒心。

网友K:
我们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帮助您设计安全且紧凑的无钥匙进入及启动 (PEPS) 模块和钥匙卡,同时降低系统功耗并优化射频和车辆通信延迟。

无钥匙进入及启动 (PEPS) 系统需要:

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
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
最小延迟,以实现最佳用户体验
紧凑型天线设计,以实现在汽车上的轻松模块安装并减小钥匙卡尺寸。

网友L:
1.以前开发汽车娱乐系统用到的摄像头方案的时候用到TI环视摄像头的方案,我们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支持具有各种分辨率的低延迟汽车环视解决方案。TI 的电源、信号链以及嵌入式处理产品系列涵盖了从视频处理器到远程摄像头模块的多种解决方案。

2.在ADAS开发中用到了TI的雷达方案,适用于 Texas Instruments™ Jacinto™TDA3x 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 处理器的多传感器平台参考设计基于来自 D3 Engineering 的 ADAS DesignCore®TDA3x入门套件。该参考设计为有资质的开发者提供所有的设计材料,以创建一个用于测试和开发 ADAS 应用全功能评估平台,主要用于汽车行业,并且有助于缩短基于FPD-Link III 的视觉与感应系统的开发时间。

网友M:
以前在距离比较窄的时候,车头的雷达怎么才能测量更高的精度,一般的说距离50公分的时候出现间断的报警声音,到距离障碍物30或更短的距离时警报长鸣。
TI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的中短距离雷达子系统可以帮助解决了这些问题了。

现在都有HUD驾驶了,怎么才能更好地提高情景意识。分辨率更高且更可靠的前置摄像头完全有这个能力提高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的能力。

网友N:
目前直流转换器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电动清洁车、电动摩托车等电动车类电源转换系统。汽车24伏转直流100瓦需转换器的功率非常小,直流/直流转换器设计,在 12V 至 800V 系统中的两个电源轨之间实现能量的高效转换,LM4132这款精密低压降电压基准,能够更好的提高电源的转好效率,在输出单各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极性相反。

网友O:
汽车的无钥匙进入系统可以应用的安全性怎么样?遥控钥匙(RKE)的为人们带来了很好的用户体验,满足了人们对便利性及舒适性的要求,但由于其射频单向通讯的技术限制,在安全性上有其自身的不足。
TI的遥控免钥匙进入 (RKE) 系统具有安全、加密的通信,能够实现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还可以经优化的紧凑型天线设计,可实现轻松密钥卡处理和模块安装

网友P:
汽车手机互联一键启动钥匙安全怎么样,。手机车钥匙,包含智能钥匙、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遥控启动、手机启动。用手机作为钥匙 (PaaK)开发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同时优化系统功耗、减小总体 PCB 外形尺寸并降低系统通信延迟。并使用了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这个非常好。

网友Q:
用手机作为钥匙 (PaaK)
这个创意不错,传统的汽车钥匙一般有两把,一把用着,另一把备用,防止意外的出现,比如说把一把丢了或是锁在车里,用另一把来开!
如果用手机作为钥匙如何避免该问题的出现,这个是是否有考虑的?

手机作为日常生活工具,已经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日常消费支付,娱乐等,
把手机作为汽车的钥匙,该是蛮有新意的,

通过上面的3个框图,可以看出来,备用钥匙已经考虑了,Outside of the vehiclePhone as a key和Back-up key,
看来手机只是取代了一把传统的钥匙,另一把依然如此。非常具体的介绍了手机作为汽车钥匙的具体工作通讯的原理。

PCB设计考虑了多方面因素,这是TI的技术优势,也是蛮新的理念,射频在PCB的LAYOUT中铺地,走线粗细,细微差异都影响蛮大的

网友R:
在汽车小灯照明的方案选择中一直不知道该选用哪种方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使用民用或者小灯具的方案,当时很是纠结,怕弄的不对,没法通过测试。
然后就想到以前做电源选择TI的易电源系列产品,TI提供了丰富的方案。然后就去TI官网搜索,发现,真滴有不少LED驱动的方案,轻松找到了合适的。
从控制器到驱动芯片,TI提供了一整套的应用选型,非常方便,也更容易加入新型的汽车智能语音控制系统,实现语音的照明控制功能,非常棒。

网友S:
作为汽车上的备用电源,汽车的蓄电池应用范围很广,而且需要不同电压平台进行不同功能的实现,这个48V-12V双向DC-DC转换系统有效简化了汽车上电源系统的复杂性,对整个系统提供稳定的备用电源,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汽车转向辅助系统在整车系统中也是一个重要项目,TI的方案帮助设计者基于高级电源管理、传感器、控制和栅极驱动器构建可靠、高性能且安全的电动助力转向 (EPS) 系统。
·遵循有关系统冗余性的最先进架构,以便在最高安全级别实施系统。
·在熄火状态下以最小的静态电流提供方向盘位置感应。
·优化尺寸,同时保持所需的安全性和性能。

网友T:
汽车上的备用电池需要转换为多电压平台进行应用,对电压转换方案有很多需求,TI提供的这一套48V转12V单向DCDC转换方案,很好的解决了汽车系统对不同电压的需求,而且该方案也具有很好的优势,很有应用前景。

汽车环视系统需要对不同方向的摄像头采样到的图片进行有机整合,帮助驾驶员判断汽车周边环境,对实时性要求很高,需要具有图形、视频处理和视频加速功能的优质处理器。

网友U:
汽车雷达应用前景非常广,目前看到最TI推广力度比较大,我们参与到了汽车雷达及汽车雷达模拟器的工作,
通过汽车雷达模拟器可以快速定位进行各种环境的验证,并通过仿真后进行验证,缩短开发时间,提供可靠性。

网友U:
汽车前置摄像头目前汽车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基本都是自己采购后再次安装的,这个很有必要,
汽车厂商之间将摄像头及记录设备设计到里面,位置合理,角度合理,结合自动驾驶等新技术,
TI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

网友V:
1.接触过激光测距模块,但是没有具体深入研究过,而且目前做激光测距模块的就那么几家。看了TI的中等/短距离雷达其中的AWR1642,其本身具有内置的校验和自测,对于行车记录中的交通警报,停车辅助具有很大的帮助,感觉后面汽车电子中短距离雷达慢慢会更多的。2汽车照明系统,比如说前照灯,TI有一套完整成熟的解决方案,满足严格的汽车法规,并且可编程的前照灯系统。很方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使用。

网友W:
雷达传感器的盲点监测和变道辅助功能,一直不太了解具体工作流程。资料提供了详细的传感器参数和工作方式。

想了解汽车风扇和风机的驱动单元,TI为我提供了新的汽车驱动单元资料。

网友X:
汽车上的摄像头模块对驾驶员的辅助判断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因此拍摄和判断需要准确及时,对摄像头模块的分辨率、处理能力和数据传输速率都有要求。TI的方案在这些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可以很好的应用到汽车方案中去,对整车系统有很好的提升作用。TI具有带处理功能的摄像系统和不带处理功能的单独摄像头模块,可以适应不同的研发方案,根据研发需求可以自行选择合适的模块使用。

网友Y:
整车系统的供电和照明系统算是相对复杂的一个部分,各个车灯的单独控制与关联控制,照明切换等,以及各个平台电压的电源供应,需要专用系统来进行优化设计,TI的DCDC转换模块可以很方便的切换电压平台,下图的48V-12V双向电源转换系统,可以很好地在不同电压平台之间相互切换,简化电源部分设计。

照明部分的控制TI也提供了很方便的专用控制芯片,可以很简单的嵌入到整车控制系统中去。

网友Z:
整车控制系统的照明系统具有相对复杂的控制逻辑,针对不同的现场需要不同的组合模式,同时对LED的电源控制也有较高的要求。TI的适用于汽车前照灯应用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将帮助您实现紧凑高效的可靠解决方案,同时满足严格的汽车法规。我们的模拟产品使用与低噪声、高效电源配合使用的高精度 LED 驱动器来提供易于设计的照明解决方案。
该设计具有以下优势:
灵活地创建定制的、完全可编程的前照灯系统
在道路上投射相关信息,加强与行人和其他车辆之间的沟通
结合完全可编程的技术,提供市面上最高的分辨率

网友AA:
汽车从发明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技术融入进去,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在融入中。
现在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全面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通话和上网,已经继承了支付、刷卡、门禁等一系列功能。
TI提供以手机代替车钥匙的智能化方案,基于蓝牙定位和卫星模块系统,可以安全便捷的在没有车钥匙的情况下使用手机代替车钥匙打开和启动车辆。
该系统具备以下优势:
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
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
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
经优化的紧凑型天线设计,可实现轻松模块安装

网友B:
曾经有一次在进行内部照明灯设计的时候LED驱动器输出电流的频率出现异常,而且无法自动调节,检查了方案和系统都没问题;
后来改进了方案,采用了TPS9263x-Q1这款简单的LED驱动器,但测试的时候出现了几次短路,最终也没找到具体原因。
TI的汽车系统解决方案还是挺靠谱的,解决了不少问题,尤其是“TPS92611-Q1 ”这款产品,可以和TPS9263x-Q1协调合作,这可能就是我之前出现短路的原因,之前使用的LED驱动器名字就不提了,反正不匹配;TPS92611-Q1的恒定输出电流,可通过感应电阻器进行调节,这点也非常重要,如果我当时采用这款器件应该就不会有那么多故障了。

网友AB:
现阶段汽车的智能性越来越高,加上手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因此基于手机的车钥匙控制系统是很好的一个功能。要做好用手机代替车钥匙的系统功能,需要满足延时小、安全性高等特点。TI的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帮助设计安全且紧凑的无钥匙进入及启动 (PEPS) 模块和钥匙卡,同时降低系统功耗并优化射频和车辆通信延迟。
该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
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
最小延迟,以实现最佳用户体验
紧凑型天线设计,以实现在汽车上的轻松模块安装并减小钥匙卡尺寸。

网友AC:
汽车的照明系统需要多方关联控制,需要高效的电源模块驱动LED,对设计方案有低噪声、高效率等要求。TI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以实现紧凑高效的可靠解决方案,同时满足严格的汽车法规。TI的模拟产品使用与低噪声、高效电源配合使用的高精度 LED 驱动器来提供易于设计的照明解决方案。具有灵活地创建定制的、完全可编程的前照灯系统;在道路上投射相关信息,加强与行人和其他车辆之间的沟通;结合完全可编程的技术,提供市面上最高的分辨率等特性。
而车内照明方案具有高度灵活地控制各个 LED、高精度调光功能、可靠的通信接口等特性,可以很好的完成车内照明方案设计。

网友AD:
汽车驾驶,人身安全是重中之重。为了更好的辅助驾驶员进行车身周围情况判断,汽车系统中的环视系统和雷达系统是关键技术。为了达到实时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环视系统的分辨率和延时需要很高的要求,对信号处理也要更完善的方案。TI 的电源、信号链以及嵌入式处理产品系列涵盖了从视频处理器到远程摄像头模块的多种解决方案。
雷达系统也需要更高的识别率和更低的延时。TI的各种模式下的雷达方案可以根据具体需求灵活的选取方案设计,更好的达成设计目标。

网友AE:
汽车控制系统中各模块对电源的需求都有不同,这就需要整车系统具有不同电压平台的供电能力。因此不同电压平台之间互相转换就需要着重设计。
TI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以创建直流/直流转换器设计,在 12V 至 800V 系统中的两个电源轨之间实现能量的高效转换。不但能够满足单向电源轨转换,还能同时完成逆向转换,达到两个电源轨之间的互相转换,并且具有以下特性:
高性能和快速数字控制环路,实现高效的功率转换并提高功率密度
以简化且高效的方式集成双向直流/直流转换器解决方案
使并联运行的(多相)电源实现负载平衡

网友AF:
汽车的照明系统的设计需要着重关注噪声以及电源效率问题。之前设计汽车照明时,对如何选用器件不是很熟悉,不知道应该选取哪些器件达成设计,看到TI的推荐方案之后,发现TI的方案优势很多,专业的汽车照明驱动芯片对LED的驱动、逻辑控制、效率优化都有很大的方便,并且能够简化设计,节省成本的同时还能够增加系统可靠性。
TI的芯片在性能上很有优势,低噪声、高效率、高集成度的设计方案在汽车照明系统中具有很好的应用环境。

网友AG:
由于汽车的整车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功能,需要在不同电压平台下工作,对电源轨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高的需求。
之前尝试过做一下电源方案,发现整个系统设计下来之后非常臃肿复杂,而且能量利用效率差强人意。
在看到TI的芯片和参考设计方案之后,发现TI的产品大大简化了设计原理,整个系统的简洁性和高效性提升了很多,并且有些设计方案具有双向转换的特性,对系统的容错性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AH:
目前的汽车开锁系统大部分已经由机械钥匙升级为电子钥匙,可以方便的操控汽车的锁定与解锁,而不需要将钥匙插入锁孔。
对于远程解锁和智能解锁方面,首要关注的就是安全性。要保证整个系统具有高度保密特性,不会被**导致损失。
还有就是系统需要很低的功耗来保证续航能力,不然经常需要更换电子钥匙的电池,就会有很差的用户体验。
TI的无线蓝牙产品(例如CC2640R2F-Q1)具有低功耗的特性,可以基于低功耗蓝牙进行精确定位;并且具有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防止被**。
并且其紧凑型优化天线设计也是一大优势,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模块安装。

网友AI:
摄像系统和雷达系统可以算作是整车的眼睛,可以帮助驾驶员准确及时的判断汽车周边的环境情况。
因此汽车的驾驶员辅助系统需要高准确度、高分辨率和低延时的摄像产品和高性能处理器来完成环境的采样和分析工作,提供准确及时的参考信息。
如果摄像头的分辨率不够,会造成误判;如果传输速度达不到要求,则会延迟驾驶员的反应时机,影响驾驶安全。
而处理器需要对接收到的拍摄数据在短时间内进行完善的处理分析,并给出结果到交互终端。
TI的产品在这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对整体方案的设计具有很好的效果。并且TI的产品和达成高密度方案的设计,可以有效节省空间。

网友AJ:
倒车雷达作为汽车上的必备部件,对驾驶员的倒车操作有很大的参考作用。目前汽车基本上都会增加后置摄像头来加强倒车雷达的实用性。
对于雷达模块的选型,需要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因此雷达系统的后置运放电路需要有很好的性能才能对反馈信号进行保真度较高的信号处理。
TI的运放产品具有低功耗、低噪声、高频率等特点,可以很好地应用于雷达信号的处理电路。
TI的摄像头模块具有高分辨率、低延时、高传输速度等优势,在汽车系统上应用也有很好的优势。

网友:
在电源设计上,TI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包括很多TI专家的笔记以及应用范例。非常非常的好。在做电源双向转换的项目时候,没有思路,在TI论坛找到了,TI提供了非常多的电源应用的例子以及电路的分析。帮我省了不少麻烦,

网友AK:
这套解决方案帮了很大的忙,这套方案可以有效消除附加的模数转换级和关联的后续错误,这两点是很多工程师很难避免出现的问题,我也经常发生类似情况。另外,从隔离调制器输出的高速比特流被过滤通过微控制器(MCU),如TI的C2000系列具有内置Sigma Delta滤波器模块(SDFM)或通过一个fpga,允许用户微调信号带宽和精度,这点也给到很大的启发。

网友AL:
在做一个用手机作为电子钥匙的方案中,不知道怎么做,又担心安全不够,发现TI提供的有类似方案,非常的好。
该方案基于汽车应用的方案,可以很好的确保安全性,另外TI提供的可编程的单片机就具备了蓝牙功能非常方便,可以一片式解决控制和无线通信,非常适合类似的方案应用。低功耗的设计,可以不用为供电担心,非常的适合电池类或对功耗敏感的应用。

网友AM:
我非常喜欢TI提供的众多方案,几乎涵盖所有的电子领域,真的很棒。比如做逆变时候,找不到合适方案,就在TI网站找到了,还有专业的支持论坛,可以发帖询问TI专家。

这些非常赞的方案结构图是非常好的参考依据,给人以灵感,知道了怎么回事,该怎么去做,非常的有帮助。

网友AN:
在做一个无线启动的项目时候(就是钥匙要在身边多少米内,才能按钮启动汽车)不知道怎么做,当时想到用各种无线方案,还有NFC,蓝牙,ZigBee,在TI找到了不少可以参考的方案。非常适合这个项目,还提供的有参考电路以及应用框架结构,非常非常赞。另外TI还提供了不少中文的参考文档。

网友AO:
之前做雷达的项目,听说TI有雷达的方案芯片,一查还真有,之前一点方向都没,不知道怎么做。没想到TI还提供了现成的参考方案,看完就明白了,知道怎么做自己的项目了。

提供的例子和原理图以及参考电路PCB,非常方便用于自己的项目设计。感谢TI,提供这么全面的资料。

网友AP:
汽车电子比较复杂的,跟普通的民用电子不同,要求可靠性高,另外好多都要跟中控系统通信,所以那次在我设计大灯的系统时候遇到了问题,之前没做过汽车电子没经验,在21论坛打听到TI有这种应用的芯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搜了半天,还真找到了,提供的还有应用方案的拓扑图,以及参考电路,非常的棒。全面涵盖了汽车电子的专业领域啊,方案还比较完整,从灯的驱动,到灯的通信,都搞定了。

网友AQ:
一直对集成式的行车记录仪比较感兴趣,不知道怎么做,以为简单的USB摄像头那种呢,一次不小心在TI网站看到有类似的方案,专门用于车上的,非常的好。

让我对这一类车载应用又有了一个深层次的了解。以及各个模块怎么配合,怎么通信,怎么存储,TI做的这些应用方案太棒了。

网友AR:
汽车尾灯照明是汽车电子中的重要一个内容,以前都是无极灯,钠灯之类,现在汽车都是LED,但是又跟普通家庭照明用的LED灯肯定有点不同的,要求稳定性好,亮度可控,高可靠性,确保不会因为过热灯珠老化,确保使用寿命更长久,因为汽车一般寿命都在十年之上,尽量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不用换灯。这就对设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之前不知道怎么做,后来在TI网站找到了不少LED照明驱动的电路参考,其中就有这个用于汽车尾灯的。

网友AS:
现在很多车都是LED灯具照明了,LED普及的太快了,所以不得不研究这个LED照明方法,之前还纠结,这个灯珠是串联好还是并联好,不知道怎么做。就想找国际大牌厂商,看看他们怎么建议的,最后论坛网友推荐用TI的,说是方案多,还真是多,非常全面,让我明白了怎么做LED驱动这一块,以及该怎么选方案,该考虑哪些内容。专家们毕竟经验丰富,比我这闭门造车强多了。

网友AT:
(1) 近年来ADAS市场增长迅速,已普及到普通家用乘用车,其技术越来越成熟。其研究内容有三项,一是传感器的运用,包括测量精度、分布等,二是传感器信息收集处理算法,包括采集、融合、反馈,三是反馈执行,包括报警、紧急处理、车辆参数控制等。参考TI的应用设计,在传感器的布置和处理上,个人认为Distributed processing比Centralized processing方法更有效更可靠。

(2)开车时不管是对向或是后面汽车的前照灯的亮度都会影响驾驶感受,目前主流应该是LED灯, 其亮度一般由中央ECU控制,TI参考应用设计介绍了如何使用脉宽调制 (PWM) 以优于 2% 占空比的精度降低汽车前照灯或尾灯的亮度,使用了 TPS92691-Q1 多拓扑 LED 驱动器,采用升压和升压到电池配置控制 LED。

网友AU:
车前摄像头就是用于监视汽车前保险杠下方的情况,多用于消除死角,但是车载前置摄像头的清晰度不是很高,不利于前面死角的监视。德州仪器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 摄像头提供支持高带宽视频通信和集成式安全诊断能力可为分辨率更高且更可靠的前置摄像头,高带宽通信接口,用于高分辨率视频。

网友AV:
这是对这个全景环视系统比较感兴趣,它的价格比较高,而且装在车辆前后以及两 侧的4个180度广角摄像机所提供的图像,合成为车 辆的 俯视图显示在车内的显示器上。这个资料从TI 的电源、信号链以及嵌入式处理产品等设计方面提供了从视频处理器到远程摄像头模块的多种解决方案,比较不错。

网友AW:
直流转换器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电动清洁车、电动摩托车等电动车类电源转换系统。24伏转直流100瓦需转换器转换效率非常的低,不利于相关产品的开发和推广。TI的方案提供了高性能和快速数字控制环路,实现高效的功率转换并提高功率密度。

网友AX:
汽车用的是直流电。但它自带一个小交流发电机,发出来的交流电整流成直流后为电瓶充电或者为汽车照明。把汽车12V的直流电变成220V的交流电,可以给很多家用电器供电,例如手机充电器等等,现在主要是插点烟器的那种,普通汽车使用非常方便。TI的直流/直流转换器在 12V 800V 系统中的两个电源轨之间实现能量的高效转换。

网友AY:
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可让您在遥控钥匙距离车辆1米内进入车辆。遥控钥匙能够在距离车辆60米的范围内有效工作。国内主要是315MHZ,国外一般是433MHZ,还有一些特殊频率段。RKE系统对于提高汽车的防盗性、控制性有重要意义。
TI的遥控免钥匙进入 (RKE) 系统具有安全、加密的通信和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经优化的紧凑型天线设计,可实现轻松密钥卡处理和模块安装。

网友AZ:
由于LED属于电流器件,需要能提供稳定电流的电源为之供电。 LED驱动电源就是根据LED的特性设计的恒流电源。 除此之外LED驱动源还能调节输出电流的大小,从而实现改变LED亮度。但是LED的驱动效率不是很高,产热量很大,不能把所有的能源都转换为LED的能量。TPS92612-Q1 器件是一款简单的单通道高侧 LED 驱动器,由汽车蓄电池供电。这是一种简单而巧妙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单个 LED 灯串提供恒定电流。

网友BA:
智能互联系统,诸多功能均可呈现在触摸屏上。全景环视影像通过四个摄像头摄取车辆周边影像,并将影像信号输送到显示屏进行显示,从而辅助驾驶员安全、轻松地泊车。动态引导线能够显示车身宽度,并根据方向盘的转动角度计算出车辆的运动轨迹,辅助驾驶员泊车。TI 的 TDA3x 片上系统 (SoC) 是经过高度优化的可扩展系列器件,其设计满足领先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 要求。

网友BB:
适合车辆倒车雷达的的也只有微波了,否则波长比车都长,其精度无法保证倒车安全。PDC是以超音波感应器来侦测出的。AWR1642 器件是一款能够在 76 至 81GHz 频带中运行的集成式单芯片 FMCW 雷达传感器。该器件采用 TI 的低功耗 45nm RFCMOS 工艺进行构建,并且在极小的封装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成度。AWR1642 是适用于汽车领域中的低功耗、自监控、超精确雷达系统的理想解决方案。

网友BC:
这个Paak最关注的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汽车手机启动,智能控车一键启动产品是为车主们最新研发的具有远程启动汽车,无钥匙进入,行车落锁,自动升窗,遥控开后备箱,手机远程启动汽车等实用功能的高科技产品。CC2640R2F-Q1器件是符合AEC-Q100 标准的无线微控制器(MCU),适用于低功耗蓝牙4.2 5 汽车 应用 ,例如被动进入/被动启动 (PEPS)、遥控无钥匙进入 (RKE)、汽车共享、泊车引导、电缆更换和智能手机连接。

网友BD:
要转换成220V交流电,就得用专用逆变器了,汽车电源逆变器,这种设备的综合性能和寿命都很关键了。C2000 实时微控制器在汽车应用领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提供一种车载充电解决方案来支持,使用了先进的拓扑结构支持高效率,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驱动距离和降低能量损耗。

网友BE:
TI的解决方案,真的比较好,不管在哪个领域出现的问题,一般都能在TI芯片资料里找到一些帮助。

网友BF:
现在汽车系统的研发与提升很多都是在舒适度、功能性和便捷性上做提升,而电动助力转向方面可以将转弯需要用的力气由电动设备驱动,驾驶人员只需要提供一个指引性的力量即可,这样极大减少了驾驶员的力气消耗,对驾驶体验有很好的提升。
而TI的电动助力转向方案具有以下三点特点:
1、遵循有关系统冗余性的最先进架构,以便在最高安全级别实施系统。
2、在熄火状态下以最小的静态电流提供方向盘位置感应。
3、优化尺寸,同时保持所需的安全性和性能。
可以基于高级电源管理、传感器、控制和栅极驱动器构建可靠、高性能且安全的电动助力转向 (EPS) 系统。

网友BG:
汽车系统的动力是驱动系统,而驱动系统的主要部件就是电机。因此对电机的驱动、控制和检测是驱动系统的重点部分。
TI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以创建牵引逆变器和电机控制设计,有效地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交流电源驱动多相电机。
该系统方案具有以下特性:
1、安全有效地控制和保护电源开关(IGBT/SiC)
2、电机轴位置传感(旋转变压器更换)
3、遵循有关系统冗余的最新体系结构,以便在最高安全级别上实现系统。
基于该设计参考可以很方便的对汽车的驱动系统提供很好的电机驱动方案。

网友BH:
汽车的环视系统逐渐取代倒车雷达,可以辅助驾驶员在驾车、倒车和泊车时对车身周边环境做出准确判断。环视系统主要是车身前后左右四个摄像头分别拍摄汽车前后左右图像,图像被图像采集部件转换成数字信息送至视频合成/处理部件,视频合成/处理部件处理后的图像经由数字图像处理部件处理后转换成模拟信号输出,在安装于汽车内部的车载显示器上生成汽车及其周边环境的全景图像信息。需要摄像头和处理器具有图像处理方面的特长和低延迟的特点才能胜任。TI 的电源、信号链以及嵌入式处理产品系列涵盖了从视频处理器到远程摄像头模块的多种解决方案。

网友BI:
中短距雷达具有BSD、LCA、RCTA、EAF、FCTA等功能,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特性,能精确探测车辆前后侧方范围内目标,在ADAS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ADAS系统中的典型应用,中短距车载雷达主要应用于汽车盲点检测及车道变换辅助等领域,有效降低驾驶员在夜晚、雾天、大雨等气候恶劣条件下观察的不便以及驾驶员在并道操作过程中,相邻车道和“视野”盲区存在碰撞的危险系数。
TI的相关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在中短距离雷达子系统中具有明显优势,在采样频率、处理速度、功耗和设计灵活性方面都有优势,可以很方便开发雷达系统。

网友BJ:
前照灯又叫前大灯,装于汽车头部两侧,用于夜间行车道路的照明。有两灯制和 四灯制之分。每辆车安装2只或4只,装于外侧的一对应为近、远光双光束灯,装 于内侧的一对应为远光单光束灯。
前照灯灯光光色为白色,灯泡功率远光灯为45~60W,近光灯为25~55W。要求前 照灯应能保证提供车前100m以上路面明亮、均匀的照明,并且不应对迎面来车的 驾驶员造成眩目。随着车速的不断提高,汽车上的前照灯的照明距离可达到200 ~300m。
TI的适用于汽车前照灯应用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以实现紧凑高效的可靠解决方案,同时满足严格的汽车法规。TI的模拟产品使用与低噪声、高效电源配合使用的高精度 LED 驱动器来提供易于设计的照明解决方案。

网友BK:
当前市面上有不少共享汽车公司在运营,而共享汽车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远程解锁和启动,而不需要机械钥匙。
而且目前大部分市场上的汽车都会支持智能解锁,因此手机钥匙或者说数字钥匙基本上成为汽车的标配。
TI的手机即钥匙 (PaaK) 汽车门禁系统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同时优化系统功耗、减小总体 PCB 外形尺寸并降低系统通信延迟。
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经优化的紧凑型天线设计,可实现轻松模块安装。

网友BL:
ADAS是一种高级驾驶的辅助系统,通过安装在车上面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识别车辆行驶过程中的一些环境数据、动态性能,然后把这些识别检测到的内容汇总成数据,进行分析判断之后又为车主呈现出来,从而让驾驶者知道自己开车的环境是否安全,如果存在危险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等等,使得在开车的过程中安全系数更高。
ADAS系统基于传感器或摄像头采样到的环境数据进行处理,TI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有助于限制解决方案尺寸,并且承受汽车后置摄像头模块的各种汽车电池情况。TI 的电源和信号链产品可提供更高的带宽、宽输入电压器件和更小的解决方案尺寸,使您能够创建尺寸更小、分辨率更高且更为高效的摄像头模块设计。

网友BM:
之前在设计远程无钥匙门禁的时候遇到过一个问题,如下图1所示,这个设计方案待机间隔非常的长,并且有多次充电的空间一个备用范围内的脉冲。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充电脉冲的充电间隔都会变长一点。当开始一个新的待机时间间隔时,将无法恢复到最低充电时间。TI的方案完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下图2所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当用100做广告时,待机电流不会低于这个值。对于CC26X2,此设置没有任何充电脉冲,并且警告间隔也是足够。我觉得这套方案非常实用,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很赞!
图1

图2

网友BN: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t System)是利用安装在车上的各式各样传感器(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单\双目摄像头以及卫星导航),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随时来感应周围的环境,收集数据,进行静态、动态物体的辨识、侦测与追踪,并结合导航仪地图数据,进行系统的运算与分析,从而预先让驾驶者察觉到可能发生的危险,有效增加汽车驾驶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TI的高带宽视频通信和集成式安全诊断能力可为分辨率更高且更可靠的前置摄像头提供支持。

网友BO: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lectric Power Steering,缩写EPS)是一种直接依靠电机提供辅助扭矩的动力转向系统,与传统的液压助力转向系统HPS(Hydraulic Power Steering)相比,EPS系统具有很多优点。EPS主要由扭矩传感器、车速传感器、电动机、减速机构和电子控制单元(ECU)等组成。
TI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以基于高级电源管理、传感器、控制和栅极驱动器构建可靠、高性能且安全的电动助力转向 (EPS) 系统。

网友BP:
之前利用低功耗蓝牙设备时候经常出现问题,功耗显然比我预想的要高,不仅如此,延迟也不很高,百思不得其解。TI的参考设计还是比较有用的,让我了解到蓝牙低能耗设备的操作通常是静态的,因为它是停留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的模式,这些模式基于可用于估计平均功率的重复发生事件消费,每一个都可以量化为状态,以便将来根据数据吞吐量或减少的延迟。蓝牙低能耗应用程序有三个主要组件,它们共同总结了平均功耗:待机、协议事件和应用程序事件。视用途而定在蓝牙低能耗设备的情况下,这些组件将消耗不同的电量。设备花费最多在待机时间中,平均电流消耗约为1微安。完好解决了延迟和高功耗的问题。

网友BQ:
遇到问题1 电路板的蓝牙定位不准确。通信距离比较难调整。需要靠很近才能相互通信,有时还会出现切断连接现象 解决方案:手机即钥匙 (PaaK) 汽车门禁系统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 可帮助您开发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同时优化系统功耗、减小总体 PCB 外形尺寸并降低系统通信延迟。有如下特点:
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
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
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
经优化的紧凑型天线设计,可实现轻松模块安装 采用CC2642R SimpleLink™ 低功耗 Bluetooth® 无线 MCU 完整的参考设计 CC2642R有如下特点:
  • 微控制器
    • 强大的 48MHz Arm®        Cortex®-M4F 处理器
    • EEMBC CoreMark®评分:148
    • 352KB 系统内可编程闪存
    • 256KB ROM,用于协议和库函数
    • 8KB 缓存 SRAM(也可作为通用 RAM 提供)
    • 80KB 超低泄漏 SRAM。SRAM 通过奇偶校验得到保护,从而确保高度可靠运行。
    • 双引脚 cJTAG 和 JTAG 调试
    • 支持无线升级 (OTA)
  • 具有 4KB SRAM 的超低功耗传感器控制器
    • 采样、存储和处理传感器数据
    • 独立于系统 CPU 运行
    • 快速唤醒进入低功耗运行
  • TI-RTOS、驱动程序、引导加载程序、低功耗蓝牙® 5 控制器嵌入在 ROM 中,以优化应用尺寸
  • 符合 RoHS 标准的封装
    • 7mm × 7mm RGZ VQFN48 (31 GPIO)
  • 外设
    • 数字外设可连接至任何 GPIO
    • 4 个 32 位或 8 个 16 位通用计时器
    • 12 位 ADC、200ksps、8 通道
    • 2 个具有内部基准 DAC 的比较器
      (1 个连续时间比较器、1 个超低功耗比较器)
    • 可编程电流源
    • 2 个异步收发器 (UART)
    • 2 个同步串行接口 (SSI)(SPI、MICROWIRE 和 TI)
    • I2C
    • I2S
    • 实时时钟 (RTC)
    • AES 128 位和 256 位加密加速计
    • ECC 和 RSA 公钥硬件加速器
    • SHA2 加速器(最高到 SHA-512 的全套装)
    • 真随机数发生器 (TRNG)
    • 电容式感应,最多 8 通道
    • 集成温度和电池监控器
  • 外部系统
    • 片上降压直流/直流转换器
  • 低功耗
    • 宽电源电压范围:1.8V 至 3.8V
    • 有源模式 RX:6.9mA
    • 有源模式 TX (0dBm):7.3mA
    • 有源模式 TX (5dBm):9.6mA
    • 有源模式 MCU 48MHz (CoreMark):
      3.4mA (71µA/MHz)
    • 传感器控制器,低功耗模式,2MHz,运行无限循环电流:30.8µA
    • 传感器控制器,有源模式,24MHz,运行无限循环电流:808µA
    • 待机电流:0.94µA(RTC 运行,80KB RAM 和 CPU 保持)
    • 关断电流:150nA(发生外部事件时唤醒)
  • 无线电部分
    • 与低功耗蓝牙 5
    • 出色的接收器灵敏度:
      蓝牙 125kbps 时(LE 编码 PHY)为 -105dBm
      1Mbps PHY 时为 -97dBm
    • 高达 +5dBm 的输出功率,具有温度补偿
    • 适用于符合各项全球射频规范的系统
      • EN 300 328、(欧洲)
      • EN 300 440 类别 2
      • FCC CFR47 第 15 部分
      • ARIB STD-T66(日本)

网友BR:
遇到一个LED驱动的问题。使用现有国产方案 有灯太烫 热效率低  寿命不高 用着用着就损坏了、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解决方案有 汽车小灯应用(包括 LED 驱动器模块)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以帮助您制定紧凑、高效和可靠的照明解决方案,同时满足严格的汽车法规要求。特点是 高度灵活地控制各个 LED 像素  经优化的热性能,外形小巧 高清符号投影  使用33630芯片 效率高于95% LMR33630-Q1 稳压器符合汽车标准,是一款简单易用的同步降压直流/直流转换器,可提供业界一流的效率,适用于条件严苛的        应用提供足够的间距。LMR33630-Q1 能够使用高达 36V 的输入电压驱动高达 3 A 的负载电流。LMR33630-Q1        解决方案以极小的尺寸提供出色的轻负载效率和输出精度。诸如 电源正常状态标志和精密使能端等特性有助于实现灵活而又易用的解决方案 - 适用于广泛的 性能。LMR33630-Q1        在轻负载时自动折返频率以提高效率。此器件通过集成技术消除了大多数外部组件,并提供专为实现简单 PCB 布局而设计的引脚排列方式。保护 功能        包括热关断、输入欠压锁定、逐周期电流限制和断续短路保护。LMR33630-Q1 采用具有可湿性侧面的 12 引脚 3mm × 2mm VQFN 封装。
  • 符合面向汽车应用的 AEC-Q100 标准:
    • 器件温度等级 1:–40°C 至 +125°C,TA
  • 专用于条件严苛的汽车 应用
    • 输入电压范围:3.8V 至 36V
    • 输出电压范围:1V 至        24V
    • 输出电流:3A
    • 75-mΩ/50-mΩ        RDS-ON 功率 MOSFET
    • 峰值电流模式控制
    • 最短导通时间很短,只有 68ns
    • 频率:400kHz、1.4MHz、2.1MHz
    • 低 EMI 和低开关噪声
    • 集成补偿网络

网友BS:
我对照明控制很感兴趣,不知道汽车内的照明控制是怎么实现的还是简单的点亮而已,但是我想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毕竟汽车电子是要求更高稳定性和可靠性的。
带着疑问之前查了很多网站,发现TI提供了很多相关参考,也不至于纠结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了。

TIDA-01389 是一款小尺寸电机控制模块,可用于天窗
和车窗升降 应用。此 TI 参考设计采用了 DRV8703-Q1
栅极驱动器,该驱动器具有集成电流分流放大器与两个
通过汽车认证的双封装 MOSFET。与典型继电器解决方
案相比,此参考设计旨在打造一个尺寸极小的功率级布
局。此参考设计还包括两个用于对电机位置进行编码的
TI DRV5013-Q1 锁存霍尔传感器。

网友BT:
led日行灯需要驱动器,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led灯需要电流恒定,防止过流烧毁,电源驱动器就是根据LED这个特点设计的,它为led提供恒定电流. TPS929120-Q1 是一款 12 通道 40V 高侧 LED 驱动器,可控制 8 位输出电流和 12 PWM 占空比。该器件具有 LED 开路、接地短路和单 LED 短路诊断功能,可满足多种调节要求。

网友BU:
PEPS无钥匙系统的作用,简单说就是当行驶者踏进指定范围时,系统即可识别出汽车授权的行驶者并自动开门;离开汽车时,门锁会自动锁上并进到防盗状态。与此同时,无钥匙系统还能记住所有的服务和诊断信息。CC2640R2F-Q1 无线 MCU 包含一个作为主应用处理器以 48MHz 速率运行的处理器,并包含嵌入于低功耗蓝牙 4.2 控制器,可改善整体系统性能和功耗,并释放大量闪存以供应用使用。适用于低功耗蓝牙 4.2 5 汽车应用 ,例如被动进入/被动启动 (PEPS)、遥控无钥匙进入(RKE)、汽车共享、泊车引导、电缆更换和智能手机连接。

网友BV:
led驱动是恒流源,也就是说输出电流220ma不变的,网上搜下led驱动电源,找输入是12v,输出是220ma的。TPS92613-Q1器件是一款单通道、高侧 LED 驱动器,由汽车电池供电。这是一种简单而巧妙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单个 LED 灯串提供恒定电流,并具有全面的 LED 诊断功能。

网友BW:
一般后买的前置摄像头都是RCA接口, 可以接到车载导航得TV口,但是网络传输可能不能及时,效率也比较低一些。DP83867 器件是一款稳健耐用型低功耗全功能物理层收发器,它集成了 PMD 子层以支持 10BASE-Te、100BASE-TX 和 1000BASE-T        以太网协议。只要记录仪支持视频输出。有部分机器的导航会支持

网友BX:
汽车需要电启动,存储电量的电瓶只能是直流,控制电路的电子元件只能应用于直流电,一般交流电器的电路也都是整流成直流后使用。汽车电瓶电流输出都是直流。直流/直流转换器可帮助创建直流/直流转换器设计,在 12V 至 800V 系统中的两个电源轨之间实现能量的高效转换。

网友BY:
车载逆变器就是一种能把汽车上的12V(柴油车为24V)直流电转换为家庭里通常使用的220V/50Hz交流电的电子装置,有了它就可以在汽车上使用通常在家庭里才能使用的电器。安全有效地有效地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交流电源,从而驱动其他电器。LM5109B-Q1 是一款具有成本效益的高电压栅极驱动器,设计用于驱动采用同步降压或半桥配置的高侧和低侧 N 沟道 MOSFET。、

网友BZ:
1.临时停车在热闹的街区,包括倒车入库是一些人不擅长的,雷达的应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设计自动停车系统时,汽车周围多大距离是停车,汽车停车时速度的掌控,以及当前到达指定停车点的时间计算,设计时还很难把握精度。下图TI毫米波雷达给出了相关解决方案。

2.汽车在转向时需要耗费一些人力,为了减轻人力,尤其对于女性,转向时电动助力会省去很多人力。在设计电动助力转向时,根据当时汽车速度和转弯的角度很难设计出助力感应,TI给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

网友CA:
车载电器的大功率化和混动汽车的到来,使得汽车对电池的依赖越来越大,这就对车载电器和外接供电设备电源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DC-DC变换是常用的电源变化方式,更高效的稳定的变换是其核心要求。

轻混汽车的启动电机等等,怎么安全有效的启动是关键

网友CB:
环视系统恐怕是中国最受欢迎的ADAS功能, 全新的车载视觉驾驶员辅助系统,对传统泊车影像系统的全新升级. TI 的 TDA3x 片上系统 (SoC) 是经过高度优化的可扩展系列器件,其设计满足领先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 要求。TDA3x 系列集最佳性能、低功耗特性和更小的外形尺寸 和 ADAS 视觉分析处理功能于一体,有助于实现更自主的无碰撞驾驶体验,从而在汽车领域中的 ADAS 应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CC:
无钥匙车辆门禁系统的产品主要有两种:被动无钥匙门禁系统(PKES)和远程无钥匙进入系统(RKES)。针对汽车遥控免钥匙进入 (RKE) 模块和密钥卡的集成电路方案具有高集成度、低功耗的特点。经优化的活动状态和休眠状态系统功耗,经优化的紧凑型天线设计,可实现轻松密钥卡处理和模块安装

网友CD:
车载雷达是需要传感器的,需要雷达波反射计算,使用传感器的,直接使用计算芯片进行计算。AWR1642 器件是一款能够在 76 至 81GHz 频带中运行的集成式单芯片 FMCW 雷达传感器。该器件采用 TI 的低功耗 45nm RFCMOS 工艺进行构建,并且在极小的封装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成度。AWR1642 是适用于汽车领域中的低功耗、自监控、超精确雷达系统的理想解决方案。

网友CE:
C2000 一般用在光伏逆变器、数字电机控制、数字电源等领域。相比于其他 MCU 来说,C2000 的核心是 DSP 核心,所以数**算能力强,适合于运算各种复杂的控制算法。用2812来做电机pwm驱动的比较多,毕竟dsp是专业做电机,变频,逆变的cpupwm驱动功能强大。推荐使用dsp

网友:
汽车照明的驱动器要求 LED是根据电流而改变亮度的器件,而LED驱动器通过调节一个LED或LED串的功率,提供恒定的光输出。TLC6C5912-Q1 是一款单片、中等电压、低电流电源 12 位移位寄存器,设计用于需要相对适量负载功率的系统(如 LED)中。额定运行环境温度范围为 -40°C 至 125°C。

网友CF:
发光二极管(LED)和冷阴极荧光灯(CCFL)逐渐成为了汽车照明的普通光源。这些光源关键优势是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和更高效率。TPS92613-Q1 器件是一款单通道、高侧 LED 驱动器,由汽车电池供电。这是一种简单而巧妙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单个 LED 灯串提供恒定电流,并具有全面的 LED 诊断功能。

网友CG:
ADAS,是利用安装于车上的各式各样的传感器, 在第一时间收集车内外的环境数据, 进行静、动态物体的辨识、侦测与追踪等技术上的处理, 从而能够让驾驶者在最快的时间察觉可能发生的。高带宽视频通信和集成式安全诊断能力可为分辨率更高且更可靠的前置摄像头提供支持。

网友CH:
机械换流可以输出脉动直流,但不如整流器方便低价.汽车发电机内有半导体整流器,输出是直流但电压不大稳的。TI的方案可以帮助设计直流/直流转换器设计,在 12V 至 800V 系统中的两个电源轨之间实现能量的高效转换,实现高效的功率转换并提高功率密度。

网友CI:
通用汽车的On-star系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安装专用软件来实现用手机开闭车门和启动汽车,但也需要车钥匙在车辆识别范围内或限定时间内做到。CC2640R2F-Q1 器件是符合 AEC-Q100 标准的无线微控制器 (MCU),适用于低功耗蓝牙 4.2 和 5 汽车 应用 ,例如被动进入/被动启动 (PEPS)、遥控无钥匙进入 (RKE)、汽车共享、泊车引导、电缆更换和智能手机连接。

网友CJ:
想用一个12V汽车电瓶来代替摄像头电源是要考虑稳压等问题的。一般最为基本的摄像头是一芯线为直流电12伏正级,一芯线为直流电12伏负级。12V摄像头工作电压为额定电压正负10%,即,10.8V~13.2V。LP5912-Q1 是一款能提供高达 500mA 输出电流的低噪声 LDO。LP5912-Q1 器件专为满足射频 (RF) 和模拟电路的要求而设计,具备低噪声、高 PSRR、低静态电流以及低线路或负载瞬态响应等特性。

网友CK:
做了好多套BMS方案了,越来越多的集成方案被应用,这里面有NXP,LT&ADI,英飞凌,TI,瑞萨,中科芯,非常感谢能有这么多的优秀企业促进着新能源行业的进步,非常感谢这么多优秀的工程师一起奋进,为新能源事业的前行添砖添瓦。目前来看,其实绝大多数方案均不成熟,包括IC本身,其实原厂设计人员对于IC本身的理解也是有限的,这并不是说明这些IC不好,而是汽车电子真的相对比较复杂,复杂在它的应用环境,以及它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说实在的,TI的技术和服务是没得说的,它的应用也是行业最全面的,但确实精力是有限的,运放是一流的,电源IC也是一流的,但是AFE前端确实没得其他家好(汽车级的),从EMC、精度、可靠性等角度考虑。但是48V方案是优秀的,这个是事实。

网友CL:
之前做过一次前置摄像头的创意,因为前置摄像头是放置在前挡风玻璃上的,长期的暴晒很容易发热,而且PMIC和ADAS消散处理器会大大提升前置摄像头板温度,热风险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最难也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降低过热风险。
TI的方案和推荐产品就很不错,TMP112-Q1是一个小的外部温度传感器,可以帮助通过监控板降低过热风险温度精度为±1°C。

网友M:
雷达探头装在前保险杠上,探头以大约45度角辐射,上下左右搜寻目标。由传感器(俗称探头)、控制器和显示器、报警器(喇叭或蜂鸣器)等部分组成,传感器是整个倒车系统最核心的部件。AWR1243 器件是一款能够在 76 至 81GHz 频带内运行的集成式单芯片 FMCW        收发器。该器件在极小的封装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成度。AWR1243 是适用于汽车领域中的低功耗、自监控、超精确雷达系统的理想解决方案。

网友N:
因为led灯珠的额定电压电流是低压直流,其他都是直接用交流市电输入来点亮灯具,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驱动器来把高压交流的输入电流转换为led适用的低压直流电流。TPS92613-Q1  –  汽车单通道 LED 驱动器,提供紧凑、高效和可靠的照明解决方案,经优化的热性能,外形小巧

网友O:
汽车照明系统主要包括“外部照明灯具、内部照明灯具、外部信号灯具、内部信号灯具等。 汽车内部照明系统由顶灯、仪表灯、踏步灯、工作灯、行李厢灯组成。汽车内部照明应用的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将帮助您实现紧凑高效的可靠解决方案

网友P:
全景影像能为汽车驾驶提供更为直观的辅助驾驶影像信息,在汽车辅助驾驶和汽车安全驾驶上有着非常好的。当然这也得安装有四个摄像头的。TDA3x SoC 基于单一架构支持行业最广泛的 ADAS 应用 (包括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环视、雷达和融合技术),在当今汽车领域实现了复杂的嵌入式视觉技术。

网友CM: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一般由扭矩传感器、电控单元(微处理器)、电动机与电磁离合器、减速器等组成。电动助力替代了机械油压助力,这样就省下了发动机动力,减少了油耗,间接环保了。TI 完整方案是基于高级电源管理、传感器、控制和栅极驱动器构建可靠、高性能且安全的电动助力转向 (EPS) 系统。

网友CN:
电源转换器是一种能够将 DC12V或DC24V或DC36V或DC48V直流电转换为和市电相同的 AC220V或AC110V 交流电,供一般电器使用,是一种方便的车用电源转换器。TI以简化且高效的方式集成双向 12V-48V 直流/直流转换器解决方案, 12V 至 800V 系统中的两个电源轨之间实现能量的高效转换。

网友CO:
将通过NFC功能充当“车钥匙”,只要手机贴近车身就能开门。 手机可以遥控汽车,启动发动机,关闭发动机。这个标准极有可能进一步推动智能手机取代车钥匙。 CC2642R 器件是一款面向低功耗蓝牙 4 和 5 应用的 无线 MCU。可以将产品组合中器件的任何组合添加至设计中

网友CP:
新型智能电子防盗系统,它采用先进的RFID(无线射频识别) ,现在很多车型都会把无钥匙进入和启动结合在一起,只要把智能钥匙带在身上,靠近车子,不用掏钥匙就可以解锁车门。CC2541-Q1 非常适用于需要超低功耗的系统,具体由各种工作模式指定。 运行模式间较短的转换时间进一步使低能耗变为可能。

网友CQ:
大部分汽车都装备有较多的电子控制装置,其技术含量高,电路复杂,让人难以掌握。正确识读汽车电路图,也需要一定的技巧。TI的模拟产品使用与低噪声、高效电源配合使用的高精度 LED 驱动器来提供易于设计的照明解决方案,灵活地创建定制的、完全可编程的前照灯系统

网友CR:
汽车在转向时,,这些信号会通过数据总线发给电子控制单元,电控单元会根据传动力矩、拟转的方向等数据信号,向电动机控制器发出动作指令,从而电动机就会根据具体的需要输出相应大小的转动力矩,从而产生了助力转向。如果不转向,则本套系统就不工作,处于standby(休眠)状态等待调用。电动助力转向 (EPS) 在熄火状态下以最小的静态电流提供方向盘位置感应,遵循有关系统冗余性的最先进架构,以便在最高安全级别实施系统。

网友CS(2019-09-25):
利用手机作为汽车钥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TI的用手机作为钥匙 (PaaK),手机即钥匙 (PaaK) 汽车门禁系统集成电路和参考设计可帮助您开发使用低功耗 Bluetooth® 的精确定位技术,同时优化系统功耗、减小总体 PCB 外形尺寸并降低系统通信延迟。
Ti提供了安全的中继攻击预防协议,可以解决手机作为汽车钥匙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