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调试stm32的时候会跑两次

楼主(2019-08-26):
就是先执行一次了,在keil哪里可以设置不这样的

楼主:
擦除也跑了一次

楼主:
擦除也跑了一次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keil的问题还是Jlink的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配置哪里没有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配置哪里没有弄好吧

搞定了keil没有设置好

网友B(点评):
文字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keil没有设置好

哪里的问题?发出来大家学习下经验

楼主(点评):
我不知道怎么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