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串联负反馈”——同相比例放大器

楼主(2019-08-26):
我们知道,同相比例放大器通常是“电压串联负反馈”。这里的“通常”是指什么呢?而如果非“通常”的话,那将是个什么反馈呢?

此帖将给出简要说明。

楼主:
通常,我们是把同相比例放大器归为“电压串联负反馈”,这应该是个“明晰”的基本反馈类型归类。详见

楼主:
注意,上面采用了VFA运放,所以将其归为“电压串联负反馈”很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常,我们是把同相比例放大器归为“电压串联负反馈”,这应该是个“明晰”的基本反馈类型归类。详见

你认为VFA必须用电压串联反馈分析吗?

楼主:
我们也知道,在相对高速或高频电路中,常采用CFA运放构成同相比例放大器。详见

楼主:
注意上面采用CFA运放构成的同相比例放大器的反馈系数,其与采用VFA运放构成的相关电路的反馈系数截然不同。其实,这说明了采用CFA运放构成的同相比例放大器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电压串联负反馈”。

楼主:
正是因为由CFA构成的同相比例放大器的反馈系数为-1/R2所以相关电路中的反馈电阻(R2)取值有其特殊要求

楼主:
那么,究竟CFA构成的同相比例放大器该归为什么反馈类型呢?或根本就不能简单地归为某个基本反馈类型,而需采用哪些更宽泛的反馈理论来分析呢?

这些问题可以参见下帖中的反馈理论部分: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