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织物胀破强力仪操作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9-08-26):
  织物胀破强力仪是用于测定各种纺织品胀破强度的专用检测仪器,对于一些不太适宜做拉伸强度的织物来说,可用胀破强度来代替。那么,织物胀破强力仪操作步骤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听听上海千实怎么说的吧!

  1、接通电源,按下仪器面板上的电源开关。

  2、根据试样品种将调速旋钮置于相应位置。

  3、将按标准规定所采取的预试样放在上夹环与下夹环之间。

  4、仪器出厂时,调节螺母为旋紧状态,在使用前必须先旋松该螺母,然后顺时针旋转手轮,使试样夹紧于上下夹环之间,并继续加压至静压表指针达到1.25MPa时停止加压,此时再旋紧调节螺母,即可开始测试工作。

  5、选择使用压力表量程,如试样胀破度为高值范围内的,即关闭低压阀手轮,开启高压阀手轮。反之则关闭高压阀手轮,开启低压阀手轮。

  6、向左推进手柄,当听到试样破裂声时立即将手柄退回到中间位置,记下胀破度值和胀破时间,再将手柄向右推使弹性膜复原,秒表归零。

  7、如试样破裂时间超过规定时间范围,则需调整电机转速,再用预试样按以上2~6步骤重复一次,使试样破裂时间达到规定的范围。

  8、将正式试样放入上下夹环之间,按以上2~6步骤进行测试,每一品种至少测五个试样,记录每个试样的胀破度值一即压力表副针指示的读数值,及胀破时间。

  9、每个试样测试后,将其取出,再将上夹环压下,然后将手柄向左推进,当达到该试样胀破时间,立刻将手柄退到中间位置,此时压力表的读数值即为该试样的膜片校正数。再将手轮松开至静压表指示为零,转动百分盘使其零刻度线与箭头对齐,继续松开手轮,升高上夹环,直至上夹环底面与胀起的弹性膜顶部平齐,记下百分盘所转过的圈数N和格数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