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A电流检测运放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2019-08-26):
请问第一级跟随和第二级放大电路的运放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是IB要远小于1uA还是温漂要远小于100uA?

楼主:
100R是千分之一精度的,后面我还会做多级类似放大,放大到AD可以采样, 主要是运放选型不知道该重点关注那个点, 希望大佬们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A:
第一级跟随IB要远小于1uA,  100R 下电压信号太弱, 输入失调和噪声也要非常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跟随IB要远小于1uA,  100R 下电压信号太弱, 输入失调和噪声也要非常的低 ...

那后面大概还有3级10倍-50倍的放大,那个运放选型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跟随IB要远小于1uA,  100R 下电压信号太弱, 输入失调和噪声也要非常的低 ...

如果是10NA,我用 TCL7652 这个运放做跟随有问题吗。IB典型30PA,最大100PA.失调是0.003uV/C,后级放大还有4个左右的10-50倍的放大,那这个时候运放选型需要注意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就要放大,并且选择噪声小的,并且电源退耦合要做好。愈前级的放大倍数要愈大u. ...

先跟随一级不会好一点吗?直接放大有什么好处吗?   选择放大运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参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跟随一级不会好一点吗?直接放大有什么好处吗?   选择放大运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参数呢? ...

如果是10NA,我先跟随一级,这个时候用来放大的运放,IB这个值就不用选远小于10NA了吧?这个时候应该主要关注什么参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0NA,我先跟随一级,这个时候用来放大的运放,IB这个值就不用选远小于10NA了吧?这个时候应该主要 ...

这个电流是从什么传感器输出?这么微弱的电流,通常第一级用IV转换,可以直接转出几百mV到V级的电压,没必要后面再做放大

@captzs :如果有问题,麻烦指点点,我好改正。谢谢
@captzs :请问设计失败,问题在哪里?
@captzs :R490 是检测电阻。
首楼电路关键是R490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属于检测系统,说明设计失败。

网友D:
图里面给的型号是2652,后面的文字是TCL7652,这元件还真是难猜。。。。

额,图里的2652是用来做1UA电流的, ICL7652是10NA期间。T是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是从什么传感器输出?这么微弱的电流,通常第一级用IV转换,可以直接转出几百mV到V级的电压,没 ...

额,是器件的漏电流,我需要不同放大倍数的电压值,所以需要做多级放大, 请问一下放大的器件选型 该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里面给的型号是2652,后面的文字是TCL7652,这元件还真是难猜。。。。

不知道10NA,第一级电压跟随这一级使用ICL7652 是否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是器件的漏电流,我需要不同放大倍数的电压值,所以需要做多级放大, 请问一下放大的器件选型 该注意 ...

什么器件的漏电流?或者说是什么管脚上的漏电?
比如采样电阻R490是串接在器件的GND脚上,那这里电阻就不能太大,1uA在100Ω下就是100uV,运放用pA IB和几个uV级Vos的还能勉强对付,但是10nA就是1uV,这么小的直流信号,电路就极难设计了,倒不如用模拟开关来切不同的采样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器件的漏电流?或者说是什么管脚上的漏电?
比如采样电阻R490是串接在器件的GND脚上,那这里电阻就不 ...

嗯,二极管反偏,R490是直接串联在器件上的,切换采样电阻这个我也想过,模拟开关没玩过, 能推荐一个型号,我了解一下吗 。 如果在不切换电阻的情况下,VOS可以调零把,温飘我选了几个0.025uV/c的, 就是如果我前级用了如ICL7652 这个运放做跟随电路,那后级放大的运放是否IB要求就没这么高了?  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因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二极管反偏,R490是直接串联在器件上的,切换采样电阻这个我也想过,模拟开关没玩过, 能推荐一个型 ...

1uV信号,极难搞定的!运放即使Vos可以调零,也没办法用,以前设计测试治具玩过,放一段时间就漂了,并不是温漂,是滑阻的机械松动造成。
看需要检测的电流大概范围,2选1的模拟开关导通阻抗可以做很小,多选1的模拟开关导通阻抗比较大,ADI有几欧姆导通阻抗的,超级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uV信号,极难搞定的!运放即使Vos可以调零,也没办法用,以前设计测试治具玩过,放一段时间就漂了,并不 ...

检测范围,10NA-30MA。应该没法用模拟开关,3KV的电压,这模拟开关有这么高的耐压吗?

网友E:
根本就不用放大,找个高输入阻抗的ADC就行,电路图给你画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测范围,10NA-30MA。应该没法用模拟开关,3KV的电压,这模拟开关有这么高的耐压吗? ...

模拟开关那边哪需要那么高的耐压,只要覆盖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就好了。
是10nA~30mA吧,看下这么分段怎样:1uA以下用100K电阻,即1mV~100mV,1uA以上~0.5mA用200Ω电阻,即200uV~100mV,0.5mA以上到30mA用1Ω电阻,即0.5mV~30mV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那边哪需要那么高的耐压,只要覆盖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就好了。
是10nA~30mA吧,看下这么分段怎样: ...

额, 分2段就行了,如果能分档的话,这个问题还是容易解决。我到时候试试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就不用放大,找个高输入阻抗的ADC就行,电路图给你画一下。

嗯.用开关的话可以这样。

网友E:
解释下17楼电路图:

1)既然是漏电测试仪,那么输出电流必然不会很大,按3mA计算,如果太大,请加限流电阻。
2)用4.3V齐纳二极管将取样电阻上面的电压限制在4.3V,那么送入ADC的电压不超过4.3V,对于5V供电的ADC来说是绝对安全的。图中用了两个背靠背的有点多余,用一个即可。
3)第一个100k电阻有点多余,换成10k,那么3mA的漏电流在10k取样电阻上面压降是3V,可以正常取样。
4)当DUT漏电流小于0.3mA,用模拟开关接通1.11k取样电阻(含模拟开关导通电阻),两者并联电阻1k,ADC满量程3V对于0.3mA,对于ENOB 21位的国产2块钱ADC来说,可以准确测量到0.14nA,完全满足楼主的要求。
5)模拟开关连接的另一个取样电阻可以彻底取消。
6)74HC405x的导通电阻在5V电压下,温度从25度到-55度,从25度到105度,变化在10~20欧左右,对于1k左右的采样电阻,应该满足精度要求,因为室温完全不可能变化的如此剧烈,25度正负10度范围能变化2欧左右,有待实际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分2段就行了,如果能分档的话,这个问题还是容易解决。我到时候试试把。 ...

刚接触运放不久,学习一下,之前问的那个问题,如果第一级跟随用了IB很小的运放, 后级放大还需要考虑IB远小于1u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那边哪需要那么高的耐压,只要覆盖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就好了。
是10nA~30mA吧,看下这么分段怎样: ...

刚接触运放不久,学习一下,之前问的那个问题,如果第一级跟随用了IB很小的运放, 后级放大还需要考虑IB远小于1u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接触运放不久,学习一下,之前问的那个问题,如果第一级跟随用了IB很小的运放, 后级放大还需要考虑IB ...

IB是输入偏置电流,单位是uA、nA、pA或者fA,可简单理解为漏电流,也即输入信号的驱动能力要远大于这个值才能使其影响降低下来,要不然会由于分流而影响源信号。
Vos是失调电压,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是会叠加到输入信号上,从而在输入的信号小于或者与Vos处于可比的区间时,Vos引入的误差就非常大。
第一级那么小的信号,要做跟随是很难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B是输入偏置电流,单位是uA、nA、pA或者fA,可简单理解为漏电流,也即输入信号的驱动能力要远大于这个值 ...

嗯,那比如第一级跟随了, 后级是否IB这个值就不用太小了?只要考虑VOS和温飘等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释下17楼电路图:

1)既然是漏电测试仪,那么输出电流必然不会很大,按3mA计算,如果太大,请加限流电阻 ...

比如3MA 你用1K电阻,那就是3V, 那如果低于3MA,那你并电阻的话,电阻阻值只会更小,那不是更加检测不到了?至少也要用单刀双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释下17楼电路图:

1)既然是漏电测试仪,那么输出电流必然不会很大,按3mA计算,如果太大,请加限流电阻 ...

常态并联,然后断开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3MA 你用1K电阻,那就是3V, 那如果低于3MA,那你并电阻的话,电阻阻值只会更小,那不是更加检测不到 ...

这次算我脑子没转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那比如第一级跟随了, 后级是否IB这个值就不用太小了?只要考虑VOS和温飘等值就行? ...

是的。一般CMOS运放的IB都是pA级,尤其是高精度运放,Vos和温漂小的,IB也都相应做的很小了

你继续咬吧,我怕狗!
@yanwen217 :你给个Vos小的CMOS运放型号让我笑掉大牙,找不到你就滚一边去,滚得越远越好。
@R2D2 :你这四处咬人的秉性是天生的吗?如果你不认识英文,就去看TI中文官网下载中文的规格书看
@yanwen217 :MOS不是FET???你的基础知识都学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吗???你给个Vos小的CMOS运放让我笑掉大牙。
@R2D2 :你这扯的就更远了!上面明明写着CMOS运放,每句话之间都是逗号,扯什么FET、BJT呀!
扯淡,FET输入级Ib可以做的非常小,Vos不可能做小。反过来BJT运放Vos可以做的非常小,Ib不可能做小。还有Chopper Stablized Amplifier的Ib和Vos都可以做到非常小,但是带宽又捉鸡乐,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C:
虽然是虚拟的网页,但与现实世界一样,狗咬人一口,人却依然不能去咬狗!
http://www.ti.com/amplifier-circuit/op-amps/precision/products.html#p2max=0.001;0.5&p89=CMOS
这是在TI官网用CMOS关键字搜索出的CMOS工艺架构的运放,免得看帖的朋友被误导。
并非是给TI打广告,国产的运放大多也是采用CMOS工艺设计的,都是可以替换国外品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常态并联,然后断开可以。

我算了算,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一只1k采样电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TM7707是国产2块钱的ADC,ENOB最大22.5位。
你不就是最大要测到3mA,要求分辨到1nA么?
3mA/1nA=3000000=21.5位(二进制),TM7707的输入电流是1nA,也符合你的要求,这几只元件就可以解决你的全部问题,何必听yanwen217这样不知廉耻的菜鸟瞎bb呢?

@ztb :母鸡
ztb
脱离开楼主的题目。只是在寻找这种器件。一般的稳压管在4.3V都是5uA以上的。
@ztb :不需要超低漏电型号,是楼主要求1nA漏电的场景下,齐纳二极管两端反向电压极低,这种条件下随便哪种齐纳二极管都不会有可测试到的漏电。你好好计算一下吧。
ztb
超低漏电稳压二极管型号,价格?我也需要。
@ztb :0.3V反压下用4GΩ输入阻抗的电压表UT61E测不出来。
ztb
4.3V稳压管的漏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跟随一级不会好一点吗?直接放大有什么好处吗?   选择放大运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参数呢? ...

第一级应采用运放参数优秀的放大器先放大,对后面几级放大器的要求可以降低,如果第一级采用跟随,那么第二极放大的也对放大器要求高。从成本和噪声考虑,通常都是第一级采用高精度低噪声运放。

明白了 谢谢。

网友F:
考虑温度影响的话,电阻得选高精度薄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