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不通电的时候如何判断极性

楼主(2019-08-26):
手里有颗8050三极管,请问怎么用万用表判断极性。(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网上说用二极管档量BE,BC压降我试过,都不对啊
不通电的情况下到底可以用万用表判断极性吗

网友A:
要么坏了,要么不是三极管。
贴片的? 说不定就是一粒 二极管。

楼主:
试了下只有EC两端有0.5V压降,其他脚都没有,是不是只要量到压降就说明是EC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坏了,要么不是三极管。
贴片的? 说不定就是一粒 二极管。

没坏啊 ,装到板子上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坏了,要么不是三极管。
贴片的? 说不定就是一粒 二极管。

刚刚又试了一下,还真被您说对了。
新的物料居然是坏的
好郁闷

网友B:
过去的带叠层电池的模拟万用表,测量BE BC很简单,打到10K挡,表笔分别接C-E,用手指碰触CB,指针会产生很明显偏转,根据CE极性,很明确可以判断PNP 还是NPN
现在数字万用表,要么直接用数字表带的三极管功能,如果没有则只能通过二极管挡,分别测量CE BE  BC,一般来说,BE正向电压会低于BC,不过有些管子差异真的不大,至于BCE分布,to-92的 不是EBC 就是BCE。而其他金属封装,则清一色BCE。

网友C:
be, bc 是能够量到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