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能电死蚊子却对人不会有伤害,是什么原理?电压...

楼主(2019-08-26):
电蚊拍能电死蚊子却对人不会有伤害,是什么原理?电压高 时间短?那不是和ESD静电测试一样?

tyw
蚊子小,能同时触碰上下两层电网,构成高压回路,人手大,只能碰一个极,构不成回路.这是结构保证安全措施.

网友A:
一只蚊子吸饱血也只有几十毫克,灭蚊器高压电容上存的静电足够 击毙、烧焦 蚊子。 人体一般几十千克,被这个静电打一打,大概就是麻一下子,不过如果打中特殊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

@wh6ic :平均电流100mA,这个如何计算出来的
tyw
@wh6ic :哈哈,研究得很深.3倍压几千伏电流确实很小,电不死人,也够吓人的,所以厂家采用了结构保证安全措施.
@tyw :Q1最大工作电流200mA,这个电路产生振荡,平均电流最大100mA,电源3V,假设为三元锂电,最高4.35V,一次侧最大提供能量 0.435W。 假设倍压输出500V,电流不到1mA,一般可以主动脱离。假设无行动能力,潮湿皮肤,输出电压下降,输出电流增大,的确会有一定危险。
tyw
这个高压与静电有区别,是不断生成的,有电流,所以还是较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蚊子吸饱血也只有几十毫克,灭蚊器高压电容上存的静电足够 击毙、烧焦 蚊子。 人体一般几十千克,被这 ...

也就是和被电物体的体积和重量有关了?

网友B:
能量的大小是相对的。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蚊子很小,是被电蚊拍的二个电极放电打死的。
人这么大,除非你二只手碰触电蚊拍的二面金属网,才有电流经过心脏。否则,单手接触,最多局部放电,吓一跳而已。
实际如何,没有测试过,单手接触,不会持续放电,只会静电放电和局部放电,人肯定没事。
不过电视机高压的静电,手碰一下还是很惊奇的,保证你鲜蹦活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蚊子很小,是被电蚊拍的二个电极放电打死的。
人这么大,除非你二只手碰触电蚊拍的二 ...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4%BD%93%E5%AE%89%E5%85%A8%E7%94%B5%E5%8E%8B/5284738

T叔-------这百度倒是说的很清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为24V,安全电流为10mA,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为30mA。

tyw
这个也是从国标中摘录的,不会有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T叔-------这百度倒是说的很清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电蚊拍一般把2.5伏至5.0伏的直流电升压到800伏至1100伏、频率为5kHz至20kHz的交流电,然后再经过3至4倍压电路升压到2000伏至4500伏的直流电,灭蚊能量就储存在高压电容上,一旦蚊虫触碰网面造成短路,就会被电弧放电释放出的能量击毙。

 2013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专门针对电蚊拍的QB/T 4496-2013《电灭蚊拍》行业标准,规定: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电蚊拍的工作电压应在2000伏至4200伏范围内。在产品使用寿命上,一次充电后的使用次数不应少于5000次;循环充放电50次后,其电池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80%;电蚊拍的工作开关寿命不应低于10000次等。充电插头缩进不应超过0.35mm,角度位移不应超过±10°,且应能有效完成充电。

网友E:
打火机的放电芯,电蚂蚁一下就死了。电人的话怎么电都没啥感觉。主要是蚂蚁体积太小了,承受等额的能量时,单位体积承受的能量密度太大。
建议楼主可以试一下用打火机芯电一下脑门,脑瓜子嗡嗡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火机的放电芯,电蚂蚁一下就死了。电人的话怎么电都没啥感觉。主要是蚂蚁体积太小了,承受等额的能量时, ...

馊主意  差评  糟老头坏得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打火机的放电芯,电蚂蚁一下就死了。电人的话怎么电都没啥感觉。主要是蚂蚁体积太小了,承受等额的能量时, ...

电脑门太危险了,建议对着嘴唇3mm打火。。。

网友G:
对人应该也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