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特LT3789如果要输出12V10A 直接并联MOS就可以?

楼主:
凌特LT3789如果要输出12V10A 直接并联MOS就可以?

凌特LT3789如果要输出12V10A 直接并联MOS就可以?.png (275.22 KB )

凌特LT3789如果要输出12V10A 直接并联MOS就可以?.png

网友A(2019-08-26):
首先,电感的功率要增加一倍
再其次,MOS管肯定得加大,而不是直接2同规格并联,根据Qg,Ron,选择增大一倍的数据,最好,Qg并不增加多少。
还有,过载采样电阻必须减少一半。
由于管子增大,Qg增大,可能会影响开关速度,表现为效率变差点,不过一般不会太严重。
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芯片驱动功率是有限制的,如果太大的Qg,造成驱动芯片过载,则非常棘手。因此建议降低工作频率,总之,在芯片合理数据里面,通过调整参数,扩大一倍驱动,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感的功率要增加一倍
再其次,MOS管肯定得加大,而不是直接2同规格并联,根据Qg,Ron,选择增大一倍 ...

影响到输出电流的大小有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感的功率要增加一倍
再其次,MOS管肯定得加大,而不是直接2同规格并联,根据Qg,Ron,选择增大一倍 ...

影响到输出电流的大小的因素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