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19-08-26):
耐压值足够的MOS管,在12V电瓶电源供电,驱动12V电机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电路不作任何改变,采用24V电瓶电源供电,驱动24V电机,数次通断后会被瞬间击穿。两电机的功率相同。
是什么原因造成MOS管被击穿?

网友A:
无图, GS电压超了吧?

网友B:
没有续流吧,除非你驱动的是无刷电机,后面是电子线路,不带感性,驱动直流电机,则感性很恐怖,不带续流,则电机被切断瞬间,将感生出高反峰,理论上当分布电容足够小,则该感生电压会趋向于无穷大。至少击穿你mos管比较轻松,至于为什么12V时候没穿,因为感生电压基本上成比例关系,而且当然是有限值,在12V你MOS管可能还安全,但是到24V,增加一倍,KILL你的MOS管就正常了。

网友C:
耐压不够,换用耐压值满足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续流吧,除非你驱动的是无刷电机,后面是电子线路,不带感性,驱动直流电机,则感性很恐怖,不带续流, ...

请问大神,用什么方法解决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用什么方法解决比较好?

很简单,电机并联一个反方向二极管,二极管电流必须超过电机正常工作电流,这样可以保证在频繁开关时候,不会出问题。耐压很低,理论上基本所有档次的都可以正常工作了。开关频繁的(PWM类型),建议用快恢复,只是简单动作开关,建议用低频管(1K以下),在频率允许情况下,低频管比同参数高频管要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电机并联一个反方向二极管,二极管电流必须超过电机正常工作电流,这样可以保证在频繁开关时候,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点评):
之前加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要不QQ或者微信请教一下您吧,我这里上传不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