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C20实现4G GPRS通信

楼主(2019-08-26):
基于EC20实现4G GPRS通信原理图

pcb

实物

网友A(2020-02-01):
什么意思的,就一个官网的资料,  广告贴???

网友B:
EC20需要USB接口和主机传输数据,驱动程序也比较复杂,一般用在linux系统,修改内核驱动里面的识别码才行。用在非智能的系统的话,接口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