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控制板使用24V的开关电源,电源是外购的,以前没事

楼主(2019-08-26):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基本指标,电压,电流,电压精度,输出噪音,输出纹波,工作温度范围,你根据自己产品需求确定,采购的电源满足需求就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B:
你测的是空载波形吧?

网友C:
1 示波器抓个电源空载波形过来看看  交流 档 看下纹波
2 你的设备里面应该还有电源转换吧,一般来说现在的设计输入电压范围都兼容蛮宽的
3 描述下你的具体问题,
我猜想不一定是电压纹波,波动引起的问题,电源输出瞬间过流能力不行,也许你的板子耗电较大,瞬间过载,然后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