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烧录时验证APPROM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26):
板子之前用的是N76E003发现输入脚得接上下拉电阻才能退出掉电模式,换成MS51FB9AE正常,但现在MS51烧录时总验证不过,ICP工具频繁断开(6909r2版),换官方的测试代码和其他板子试了也一样。发现好多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N76E003 下载的时候 出现验证APROM失败  是什么原因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0800-1-1.html?fromuser=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网友A:
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线有干扰吧,我看有人说烧录后校验不通过,但是能正常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地沒有接好,如果燒錄波型不好,大概是線長或電源干擾。

楼主: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能正常运行就说明无误,只是软件校验出了问题,不是真的问题,校验是要正确读出来,如果读不出来那不一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地沒有接好,如果燒錄波型不好,大概是線長或電源干擾。

地接好的,脱机烧录是正常的,波形也没看出问题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0180-1-1.html
发现有人已经解决了,SDA线得加个电阻才正常

网友D(2019-12-03):
我现在用的是ML51PC0AE开发板上自带的仿真烧写工具,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杜邦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