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发一个读LCD指定位置的代码

楼主(2019-08-26):
最近学习在LCD显示上设定时间,需要在LCD1602上读指定位置的字符,在网上很少有用到读字符的,试写了一个,在LCD1602上成功读出。

//------------------------------------------------------------------------------
//读LCD数据,读前先定位到要读取的位置
//------------------------------------------------------------------------------
INT8U Read_LCD_Data(void)
{
        INT8U Hi=0,Lo=0;
        LCD_BUSY_WAIT();                           //遇忙等待
    TRIS_LCD_DAT=0xf0;                         //高4位设为输入,准备读数据。因为是4线所以只设置了高4位为输入

    RW=1;RS=1;E=1;NOP();
    Hi=PORT_LCD_DAT&0xf0;E=0;NOP();           //读高4位,4线,所以分2次读,先读高4位,后读低4位

    E=1;NOP();Lo=PORT_LCD_DAT&0xf0;E=0;       //读低4位

        return Hi|Lo>>4;                           //返回值
}

网友A:
LCD还可以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