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572编程问题

楼主(2019-08-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STM32给PIC12F1572烧录程序,之前用高电压编程烧录成功了,但是低电压一直无法进入编程模式,程序和时序都是按照编程规范说明书写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我这里可以提供截图

网友A:
可以测一下,那个电压到底是不是符合规定。

网友B:
有没有和标准的编程工具的波形比较过

网友C:
flash有个最低烧录电压要求的, Vdd不能太低的..你看datasheet, 里面有详细的电气特性要求的..

网友D:
好像是,低压编程需要PIC12F1572在Configuration Bits 中使能 LVP 功能吧

网友E:
使用官方工具低压编程先试一下,确保PIC芯片配置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查找另一端芯片的原因

网友F:
全新的芯片,这个LVP是ON的,所以可以直接进行低压编程。但是,如果你用高压编程把这位设成了OFF,就不行了。只有再用高压编程把芯片全盘擦除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还是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