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 同相放大电路用于负载电流检测一例

楼主:
LM339是比较器,跟运算放大器相比,其线性度较差,内部无相关的补偿电路,适用于开环应用如电压比较器。但在低成本应用、低频应用中,可以使用LM339作为普通的运放使用。如下图所示:
该应用在offlineUPS领域是一种常规的电路结构。其跟LM339数据手册应用电路相比,只是增加了一个电阻R3。
现在对相关元件参数的计算上遇到问题,请问该电路直流增益G=Vo/Vi为多少?
LM339OC输出,在这个电路中,反相端采样并没有在比较器输出采样,而是在串接电阻R3前采样。在仿真中设置相关参数进行仿真:当其他参数保持不变时,增大R3电阻值,其输出波形逐渐被削底。
当R3阻值较小时,仿真和实验验证其直流增益基本等于常规的同相放大器的表达式。
现请教各位高工,该电路较精确的增益表达式为何?

网友A(2019-08-26):
LM324哪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24哪里不好。。。。

好是好,但是现在机器架构用了339。驱动,保护,负载检测全部靠一个339完成。架构应该是不能改的,上头应该不会同意,而且公司采购339应该比324便宜。。。。。

网友B:
就是个运放同向放大电路,Vout/Vin=Gain=1+R2/R1。

精确的直流放大能力就是这么简单,你们连这么幼稚的问题都不会算?

这图的难点在频响和稳定性,当然你现在的水平完全看不懂也不需要看懂。

楼主:
今天早上又仔细思考了一下,即当R3,R4分压大于Vp-min*(1+R2/R1)时,发生削底失真。在此之前直流传函也就是普通同相运放。上午补做了实验,已经验证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