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无正文)

网友A:
堆锡拆 ,就是把锡搞干净麻烦点,有废掉的可能
热风枪又不贵咯

楼主:
因为晶振坏了,所以卸下来,用热风枪担心把附近的电阻、电容一起吹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晶振坏了,所以卸下来,用热风枪担心把附近的电阻、电容一起吹下来。 ...

风尽量小一点,不会吹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