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超级二极管为什么要用正负双电源供电

楼主(2019-08-27):
各位坛友好;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觉得挺不错,就拿来仿真了下。输入波形是100Hz、峰峰值600mV、偏置为+300mV的正弦波,使用双正负双电源供电可以得到理论的波形,为什么使用单电源不行。单电源供电也是闭环的跟随器啊,并且输入信号是大于0V的,为什么输出电压能到1.38V?

网友A:
你连datasheet都看不懂???红框内的条件不满足,运放无法正常工作。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084.pdf

换LM324

楼主:
谢谢。

惭愧,惭愧。没注意这个,随便拉了一个运放。
关于下图,还想请教个问题。黄色通道(运放的输出)的正周期是给电容充电,黄色通道的负压怎么来的?

网友A:
负压是仿真模型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是仿真模型有问题吧。

这个是双电源(±5V)供电的波形,黄色通道的最小值能达到;-5.561V,负电源是-5V。-0.561V的电压也是搞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连datasheet都看不懂???红框内的条件不满足,运放无法正常工作。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 ...

这家伙天天在论坛嘲笑人家讲的东西没用,实际上是他自己也看不懂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天天在论坛嘲笑人家讲的东西没用,实际上是他自己也看不懂datasheet!

有事说事,没事昆乙己跪墙角凉快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事说事,没事昆乙己跪墙角凉快去吧!

我们都在一旁凉凉着,看你怎么解释呢。。。
放心吧,没人和你争的,大家都想看看整天鄙视理论的实战家,到底有多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在一旁凉凉着,看你怎么解释呢。。。
放心吧,没人和你争的,大家都想看看整天鄙视理论的实战家 ...

有事说事,我哪里错了你指出来,指不出来就别拿你的脸往我的屁股上贴。

网友C:
超级二极管只能用于超级低频,输出与输入波形已经证明。

网友C:
单正电源,为什么会有负压?一个正向矩形波微分,怎么有负脉冲,道理差不多,都是电容充放电引起。

网友C:
   超级二极管与运放+二极管的精密整流是一路货,抄来抄去,真正分析的很少,波形图也很少,为什么?因为中看不中用。要解决此类电路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运放的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双电源(±5V)供电的波形,黄色通道的最小值能达到;-5.561V,负电源是-5V。-0.561V的电压也是 ...

这个好像是二极管钳位搞的,二极管+输出端那个电容可以构成钳位电路,之前看过这种电路,具体你找下模拟电路书,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