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UART IDLE中断使用-接收不定长串口数据

楼主(2019-08-27):
(无正文)

网友A:
我曾经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中断会引发重启。

网友A:
空闲中断,没有使用DMA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的贴子。这里我还有个疑问:就是总线空闲多长时间才会进入idle中断?我看您的文档里用示波器抓的波形,像是空闲一个bit的时间就会进入IDLE中断,这个时间似乎有点短,如果发送方发送的字节间有较小的间隔,这样就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