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单片机小白请教

楼主(2019-08-27):
我是小白,正在玩正点原子32F4的单片机,然后有一个中断优先级的问题想不明白,请大佬指教。
在外部中断实验中,主函数设置了(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 2 ),即有2个抢断,2个响应。但这些在哪里体现出来了。为什么中断初始化中4个中断是(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抢占优先级 1,2,3,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响应优先级 2 )这两个有什么联系么?有点糊涂。

网友:
根据高优先级打断低优先级的逻辑设计的

每个中断有两个优先级设置,主优先级和子优先级
多个中断同时触发时,先判断主优先级,高的能打断低的,如果主优先级一样再判断子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