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utocips mcu 是专门汽车级别的吗?

楼主(2019-08-27):
Autocips mcu 是专门汽车级别的吗?

是不是说这类IC,不要求性能一定多么的完善或者先进,但是必须保证稳定性?

网友A:
是的,更安全可靠

网友B:
我们有工业级的也有汽车级的,汽车级的会更严苛一些,安全性,稳定性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工业级的也有汽车级的,汽车级的会更严苛一些,安全性,稳定性会更好。 ...

好的!谢谢!我正在参考资料!贵司有2万转以上的BLDC或者FOC驱动方案吗?我们想做呼吸机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正在参考资料!贵司有2万转以上的BLDC或者FOC驱动方案吗?我们想做呼吸机的驱动! ...

转速跟电机的额定转速相关的,电机额定转速越高,能达到的转速越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正在参考资料!贵司有2万转以上的BLDC或者FOC驱动方案吗?我们想做呼吸机的驱动! ...

了解下,呼吸机所用电机的电角度频率要求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下,呼吸机所用电机的电角度频率要求达到多少?

呼吸机的转动速度要达到26000转以上即可。不是支持生命的那种,是家用的。如果贵司有驱动板可以提供的话吗,我们倒是想试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呼吸机的转动速度要达到26000转以上即可。不是支持生命的那种,是家用的。如果贵司有驱动板可以提供的话 ...

我们有电机demo板,可以通过官网申请样片的方式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