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帮用运放或比较器设计个电路

楼主(2019-08-27):
对运放电路不是很熟悉,帮设计个电路。
要求:
1,输入电压为小于75mV时,输出为高电平,
2,输入电压在大于75mV,小于165mV时,输出为低电平。
3,输入电压大于165mV时,输出为高电平。

有少许偏差是可以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两个比较器,一个小于75输出高电平,一个大于165输出高电平,再逻辑或。

网友B:
这不就是模拟电路教科书上面的"窗口比较器"吗?上学的时候干什么了去了?打游戏还是泡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比较器,一个小于75输出高电平,一个大于165输出高电平,再逻辑或。 ...

1,我运放很少做过。
弱弱问下,要不要考虑或(怎么处理)失调电压的问题。
就是当输入信号非常接近75或165时,输出会出现方波。而不是想要的高电平或低电平。
我上次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比较麻烦。
谢谢朋友帮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运放很少做过。
弱弱问下,要不要考虑或(怎么处理)失调电压的问题。
就是当输入信号非常接近75或1 ...

加入滞回区间,就不会出现这种振铃效应了,所以实用的比较器电路就是滞回比较器电路

网友D(点评):
回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模拟电路教科书上面的"窗口比较器"吗?上学的时候干什么了去了?打游戏还是泡妞? ...

呵呵,上学时模拟电路没学好呀。。。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入滞回区间,就不会出现这种振铃效应了,所以实用的比较器电路就是滞回比较器电路 ...

非常感谢。

楼主:
二个比较器加一个或门好像不行,像图中的放下拉是行的,但是我现在要求是有上拉。。。

网友B(点评):
笨死了你,把运放+-对换,二极管反向,R6接到VCC就完了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把电路弄出来看,照你说的不行呀

楼主:
上图中的VCC就是输入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图中的VCC就是输入信号

把D1/D2改用一个或逻辑门不就OK了

网友B:
难道你就蠢到这种程度了吗?简单改下电路满足你的要求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

网友E(点评):
下面交叉连接好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1/D2改用一个或逻辑门不就OK了

D1/D2这样接就是一个或门呀。。。随便哪个运放输出有高,输出就为高

楼主:
这是网上的,我得在这个基础再加一个三极管。。。这样元件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的,我得在这个基础再加一个三极管。。。这样元件太多了。。。 ...

这么搞一堆器件,远不如一颗或门来的简单!

网友E:
74HC04D_4V用器件74HC1G04单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搞一堆器件,远不如一颗或门来的简单!

其他的运放还是要放的,只是二个小信号二极管当一个或逻辑门呀

楼主:
主要是我现在输出是要上拉的。。。。(上拉部分是别人板子上弄好的,我得兼容别的弄好的MCU板)
如果是下拉,那用网上一个窗口比较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就蠢到这种程度了吗?简单改下电路满足你的要求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

...

没办法,脑子转得慢,我看看。。。

网友F:
改正,原来的逻辑件不对,电路是这样,楼主自己去编逻辑。
电路原理:两个运放构成范围比较,在75mV-165mV范围输入信号,两个运放同时导通;范围外,只有一个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就蠢到这种程度了吗?简单改下电路满足你的要求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

...

你后面的波形是不是反了呀,你小于1/3VCC输出是低电平,我是要小于1/3VCC,输出高电平,大于1/3VCC,小于2/3VCC,输出低电平。大于2/3VCC,输出高电平。

我都弄晕了

楼主:
我觉得这个逻辑可以。。。大家帮看看。。。

网友F(点评):
我原来电路,75~165mV的逻辑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信号输入时,非门高电平,与大于165mV和小于75mV的状态一样,所以我觉得逻辑可能不行。你这样,当Vin没有信号,D2高电平,这样的逻辑就跟我原电路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VIN没信号就相当小于75MA之内,输出为高。这是正确的。

网友F(点评):
回复 楼主: 因为我不明白你这个电路要用在哪里。如果你说的逻辑可以,电路很简单。23楼电路,两个运放一个电阻一个非门就OK。

网友G(点评):
11楼上图加个反向就可以了,你这个图,本身基准是准的,但是加了滞回反而不准了,还要考虑电压怎么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我参考电压打算用一个431弄2.5V基准,再拿电阻分压出75MV和165MV,只是不知道这样低的电压会不会很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不加滞回的话,输出为不为有振铃呀(就是那个失调电压问题),电压这么小,感觉加也比较麻烦。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我运放很少做过。
弱弱问下,要不要考虑或(怎么处理)失调电压的问题。
就是当输入信号非常接近75或1 ...

2个施密特触发器加逻辑或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改正,原来的逻辑件不对,电路是这样,楼主自己去编逻辑。
电路原理:两个运放构成范围比较,在75mV-165mV ...

   增加运放A检测输入信号,当输入0时,A低电平,红指示灯不亮,逻辑电路低电平,区别于输入在75~165mV之间,逻辑电路输出也是低电平,但是指示灯亮。

网友F:
给个更简单电路,由全等比较器改装,两个运放+一个电阻。

网友D:
两个个运放作为比较器可以满足楼主的设计,做成回滞电路,

楼主:
仿真结果。满足要求

楼主:
参考11楼再加反向。。仿真结果也是可以。
小于1.5V或大于4.5输出为高电平,
大于1.5小于4.5V,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I:
这个肯定符合要求,仿真文件给你上了,自己去试试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