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300k有源滤波器抬高噪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27):
-75.74dbm=26.669pW
Uo=(26.669pW*600Ω)^0.5=126μV
f=283kHz

综上所述,你的电路本底噪声就是这么大,电路工作是完全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74dbm=26.669pW
Uo=(26.669pW*600Ω)^0.5=126μV
f=283kHz

这个600R是怎么得到的,如果是电路的噪声,怎么才可以消除或者降低呢,我用的运放已经算是低噪声了,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600R是怎么得到的,如果是电路的噪声,怎么才可以消除或者降低呢,我用的运放已经算是低噪声了,按理 ...

600Ω是dBm和mV转换用的。

0dBm的定义是1mW功率在600Ω阻抗的线路上。

也就是说0dBm=1mW=775mV。

虽然你的线路阻抗未必是600,但是吧dBm转换成电压就要用到这个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Ω是dBm和mV转换用的。

0dBm的定义是1mW功率在600Ω阻抗的线路上。

不同的阻抗系统,这个换算不一样,像我频谱仪测试,其实就是50R系统,最后功率换算电压应该应该也是针对50R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的阻抗系统,这个换算不一样,像我频谱仪测试,其实就是50R系统,最后功率换算电压应该应该也是针对5 ...

那你查说明书吧。反正按50Ω来算,这个噪声电压只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查说明书吧。反正按50Ω来算,这个噪声电压只会更小。

嗯嗯  谢啦,那如果要做一个高灵敏度接收机的话,这种噪声的电路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啦,那如果要做一个高灵敏度接收机的话,这种噪声的电路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

你先用LC滤波器搞定前级就行了,后面再用active B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