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wm控流器求教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pwm控流器的电路,遇到很多问题,请各位多多指教
遇到的问题:
1.当负载为长导线(100m铜线,电阻0.2欧姆)时,调占空比几乎没有电流,调到百分之80有1A的电流,然后有一个mos就损坏了;后来发现长导线两端并一个100uf的电压就有正常的电流,但是调到1a以上电流就会不稳定(一秒增0.1A)

2.当mos为10欧姆电阻时,输出正常,也可以实现正常控流,但是接的普通电阻,所以电流不敢往上调
3.查看波形:gs波形不管接什么负载都挺正常;但是mos管在关断的时候,ds波形有很大的压升,降下来之后还有一段波浪形状,mos管开启时波形正常
最终的负载是100米长导线,但是电流不稳定,而且不并电容不工作
希望各位能帮帮忙

网友A(2019-08-27):
信号长距离传输, 线路电感引起的过冲可能是罪魁祸首

网友B:
电阻一般本身就有寄生电感,你这100米的线,寄生电感更是不得了,MOS关断时候,将感生出很高的电压尖峰,占空比越大,尖峰越厉害,直接将长导线和电阻寄生电感看作一个很有效的串联电感,你再去看你的PWM驱动线路,则很明显,一个合理大小的续流二极管,并联在VCC和MOS管D极可以解决你几乎所有的问题。如果届时尖峰还偏高,则再追加合适的RCD吸收,当你能将波形弄的接近矩形时候,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楼主(点评):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给负载加脉冲电压………脉冲供电?你的实际需求是什么;多个mos并联,你考虑均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负载加脉冲电压………脉冲供电?你的实际需求是什么;多个mos并联,你考虑均流了么? ...

电池给mos供电,然后用占空比控制g极

网友D:
如果负载是楼顶照片中的那一卷线,那么电路中负载的模型就错了。
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电阻模型,而是一个电感传电阻的模型。
也就是说负载实际上是一个感性负载,没有续流如何能不烧管子?

另外,在电路最右侧的“PWM”模型,为何是8V的?
总共可能达到400A的负载电流,8V驱动可能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给mos供电,然后用占空比控制g极

我的意思你没搞明白,我的是整个电路的负载是什么

如果只是一根导线,那电流会非常的大,并联的mos需要考虑瞬态均流,还有负载寄生电感不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负载是楼顶照片中的那一卷线,那么电路中负载的模型就错了。
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电阻模型,而是一个电 ...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去修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你没搞明白,我的是整个电路的负载是什么

如果只是一根导线,那电流会非常的大,并联的mos需要 ...

我的负载是一根导线,pwm是我写错了,应该是18v,确实电流这么大,均流,负载电感,驱动的能力都需要考虑到,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