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INA122放大倍数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19-08-27):
输入端是-300mv信号,输出端想获得一个放大7倍的正信号。选用INA122进行反向差分放大,按电路连接方式发现不管怎么调电阻在3倍左右,变化非常微弱。后来将电解电容去掉后,放大倍数正常。非常疑惑为什么电解电容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A:
@airwill 徐哥帮忙看看

网友B:
看样子是电解的原因, 而不是运放的问题, 那么这个电解的漏电流是不是太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电解的原因, 而不是运放的问题, 那么这个电解的漏电流是不是太大了些? ...

谢谢帮忙解答,这里选用的是25V10uF的电解电容,按0.03CV来算漏电电流在0.75uA. 前级是一个电流转电压的运放,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网友B:
不好说, 你可以拆下的这个电容, 实际测量一下吗?
如果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不妨测一下, 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