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技术人员看过来-----NUC123的USBD_VCOM例程跑一段时间后都...

楼主(2019-08-27):
请问,有人试过BSP下的带USBD_COM功能的没有例程吗?跑一段时间后都会复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
USBD_VCOM_SinglePort,USBD_VCOM_DualPort,USBD_VCOM_and_HID_Transfer等例程,甚至UART_TxRx_Function都会这样的情况。

具体情况是,nu-link 连接mu目标板,程序跑起来一段时间,就会看到Memory,live watch里的内容都变成了-----横线,且在debug log里出现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20000a14 with size 4之类的提示
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导致。

网友A:
不让读啊,运行能正常吗

网友A:
是不是寄存器保护开启了。

网友B:
实际运行效果呢,出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坏了、?如果还是很正常,可能就这样吧,debug工具限制。

网友C:
USBD_VCOM_SinglePort,
USBD_VCOM_DualPort
这两个是什么区别啊,一直不懂。

网友C:
先擦芯片,然后烧录试试,另外下载最新版的BSP。

网友D:
看起來你有改過代碼?把代碼發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