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DO和DC-DC几点选型的对比

楼主(2019-08-27):
(图片)

网友A:
这图, 简明扼要,  非常好, 谢谢分享咯

网友B: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C:
低压降(LDO)线性稳压器的成本低,噪音低,静态电流小

网友D:
DC-DC即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E:
是用LDO还是DC-DC好?

网友F:
LDO 只能降压 DC-DC主要有buck(降压),boost(升压),buck-boost(升降压)三种

网友G:
LDO与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H:
DC/DC做的比较好的话,效率可以很高

网友I:
LDO使用简单,外围简单

网友:
LDO是线性直流稳压电源,DC/DC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J:
DC-DC常常用于电压隔离,有较好的隔离效果

网友I:
LDO几乎没有纹波,DC-DC的环路和均衡没有搞好则纹较大

网友B:
DC/DC:直流-直流转换模块。

网友H:
LDO是线性稳压,效率与负载电流关系很大

网友C:
DC-DC是指直流电源转换的电路,可以将不同的电压的直流电转换成其它不同的电压的电流电的电路。

网友G:
各有什么优缺点?在噪声方面

网友D:
IDO即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F:
LDO在效率方面有个问题

网友E:
LDO与DCDC的区别与选择

网友J:
采用DC/DC或者LDO供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线性电源只能降压,不可能输出比输入电压更高的电压,其工作效率与压差有关,压差越大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