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关于N76E003AT20芯片仿真问题

楼主(2019-08-27):
关于N76E003AT20芯片仿真问题,当N76E003AT20芯片仿真条件下,共有5个数码管,其中一个无法正常显示数值,其他的可以正常显示。在非仿真条件下,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数值。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仿真过程影响了正常刷新数码管吧

@mexie :正常的。仿真的时候,很多是由上位机来控制mcu的时钟的
而且更奇怪的是仿真条件下,定时器运行很慢了,时间不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