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nfs挂载访问虚拟机

楼主(2019-08-27):
主机平台: UBUNTU14.04
硬件平台:IMX6-EK200-6Q-1G
内核版本 :linux-4.1.15
文件系统:L4115-fsl-image-qt5-myimx6a9.tar.bz2

首先,需要在设置虚拟机的网络,使虚拟机与开发板在同一网关下且虚拟机与开发板能够相互ping通(若能够相互ping通,请忽略)

设置与开发板的IP,在开发板上执行:
# ifconfig eth0 192.168.9.81
Ps:我虚拟机的IP为:192.168.9.99

查看虚拟机与开发板是否能相互ping通
虚拟机上执行
$ ping 192.168.9.81

开发板上执行:
# ping 192.168.9.99

能够相互ping通后,虚拟机上执行
$ sudo vi /etc/exports
在最下面加上:
/home/myzr *(rw,sync,no_root_squash)
注:/home/myzr为虚拟机挂载的目录,根据自己的需要输入

虚拟机重启nfs服务
$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挂载到开发板,在开发板上执行:
# mount -t nfs -o nolock,nfsvers=3 192.168.9.99:/home/myzr /mnt

注:192.168.9.99 为虚拟机的IP
/home/myzr /mnt   为:将/home/myzr 挂载到 /mnt
挂载成功后到/mnt查看
# ls /mnt

注意:由于网络修改后虚拟机不能ping通PC,若是需要虚拟机ping通PC ,则将网络设置修改回换回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