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与双电源超级二极管!

楼主(2019-08-27):
原帖:

双电源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重点是看看单电源波形的解释。

电路图:

输入正弦波幅值是5V,单电源电压=10V!

输入正弦波幅值是5V,单电源电压=10V!

网友A:
屁话,你就没看懂我在那个帖子贴的图就开始咬我,这就是你这个没做过实际工程的孔乙己的无知无畏无耻之处。

网友A: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084.pdf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855820-1-1.html

大家看看楼主的丑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话,你就没看懂我在那个帖子贴的图就开始咬我,这就是你这个没做过实际工程的孔乙己的无知无畏无耻之处。 ...

你从早到晚都这么狂躁不安,一秒钟不攻击人心里就难受,跟吃了读书强似的,你妈知道吗?

有道理讲道理,没道理你还是跪墙角去吧。

网友A:
接着扒一扒楼主这个无知的东西的画皮,虽然他假装成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其实是个完全没有基础知识的菜B。

这是TL08x的等效原理图。

结合那个帖子里面楼主攻击我的那张图,TL08x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那个参数,来看看楼主是多么的智障。

在Vcc=+-15V,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是-12V~15V。

也就是说,两个JFET输入端达到VCC+电压的时候,JFET依然处于线性状态,而JFET输入达到(VCC-)+3V的时候,两个JFET都处于饱和状态。

楼主:
为何在3V左右出现上面波形,看下面的原理图:

这种电路使用单电源,Vout低于2V,高于VCC-0.6,就不能跟随了。

网友A:
楼主的测试波形图恰好证明了我在那个帖子特别钩红的参数的正确性。

10V单电源接法,当+输入端电压低于2V,JFET已经饱和,运放会认为电压是2V,所以楼主的波形得到了完美的解释。

Datasheet给的比较保守,共模电压范围要高于(VCC-)+3V,但是楼主实测+输入端电压大于(VCC-)+2V运放就已经进入线性状态了。

网友A:
这事儿我越想越奇怪,一边在那个帖子里面找我的麻烦,一边在这个帖子里面证明了我都不用做什么实际电路,只要看datasheet就能把问题的本质挖掘出来。

楼主这种自己发帖子打自己耳光,而且打得啪啪啪的精神,,,

我是百撕不得骑姐。

楼主:
在仿真器里调试电路,就方便多了。

楼主:
单电源,即便选用轨到轨运放也不行,需用个辅助电源往下拉一点。

楼主:
看看这个文字表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楼丶7楼电路都弄错了,两位高手请高抬贵手,放过对方。

继续打智障昆乙己的脸,这个蠢材在7楼又胡说八道了,如果是输出能力不足,那么输出的下限应该低于1.5V,昆乙己自己做出来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打智障昆乙己的脸,这个蠢材在7楼又胡说八道了,如果是输出能力不足,那么输出的下限应该低于1.5V ...

傻地跟比一样!!!
也不看看我给的原理图对应的是哪款运放。

顶一下智障昆乙己。
智障昆乙己顶楼给的是TL084,在7楼不知道找了个什么BJT运放,你就是这么自己打自己的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