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级放大器,用来放大100kHz的方波信号1000倍,方波失真

楼主(2019-08-27):
说明:
(1)输入信号为100KHz的方波信号,其中第一级放大50倍,第二级放大20倍
(2)运放采用AD797超低噪声放大器,100KHz时,噪声仅有1nv/hz,增益带宽积为110MHz
(3)第一级的C44 和 R16 构成高通滤波器,设计的高通滤波器通带截止频率为 1 KHz,第二级构成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3MHz
(4)C41是手册中建议增加的使输出平坦的电容,会不会是这个电容有问题?

现象:
(1)测试第一级放大器时,输入信号幅度为25mvpp时,出现如下失真

(2)输入信号幅度为7mvpp时,第一级运放则输出类似三角波的失真波形

(3)输入信号幅度为5mvpp时,第二级输出为类三角波

求帮忙分析,求解决方法~~~~

网友A:
Slew Rate of Amplifier ?

网友A:
先把C41、C48掰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ew Rate of Amplifier ?

供电是+-15V时,Slew rate是20v/us,没有给出+-5v

网友A:
G=10,Bw(-3dB)=8MHz
你现在G=50,Bw(-3dB)=1.6MHz
加上C41,你第一级的带宽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0,Bw(-3dB)=8MHz
你现在G=50,Bw(-3dB)=1.6MHz
加上C41,你第一级的带宽惨不忍睹。 ...

我把C41和C48去掉了,但第一级的波形还是一样的。。。。。,而且随着输入信号幅度变小(小于10mvpp后,就变成三角波的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C41和C48去掉了,但第一级的波形还是一样的。。。。。,而且随着输入信号幅度变小(小于10mvpp后,就 ...

请问要一个好看的方波,要保留多少次谐波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C41和C48去掉了,但第一级的波形还是一样的。。。。。,而且随着输入信号幅度变小(小于10mvpp后,就 ...

从790mV变到了1.69V,这是个大大的进步。

想要进一步,把8脚的Cn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790mV变到了1.69V,这是个大大的进步。

想要进一步,把8脚的Cn接上。

其实输出1.69v是输入60mv的情况,因为从20mv一直增大波形都是这样,所以我随便拍了一张,实际的增益还是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输出1.69v是输入60mv的情况,因为从20mv一直增大波形都是这样,所以我随便拍了一张,实际的增益还是 ...

这就奇怪了,如果输出能跟着输入变化,那就是小信号参数抑制了输出能力,典型参数就是GBP。

输入增大,输出不变,显然是运放的大信号能力不行了。典型参数是SR,但是你现在距离标称的SR还很远怎么就出了这个状况我已经理解不能了。

小信号是指运放内部元件还在线性状态,只是内部元件本身特性导致跟随的幅度变小。大信号指的是运放内部元件已经进入到非线性状态。打个比方,输入摆腿,输出同步跟着摆腿,输入摆的越快,输出同步摆动幅度变小,这是小信号特性,输入摆腿,输出过了一段时间才跟着摆腿,这就是大信号特性抑制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奇怪了,如果输出能跟着输入变化,那就是小信号参数抑制了输出能力,典型参数就是GBP。

输入增大, ...

抱歉,可能我描述的不够明确,第一级运放,输入增大,输出也增大,输入信号幅度从20mv开始增大,输出也跟着增大,只是他们的波形的形状是一样,都产生了失真,更像是一种相位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我描述的不够明确,第一级运放,输入增大,输出也增大,输入信号幅度从20mv开始增大,输出也跟 ...

那就加上Cn,对你来说很难吗?

@talorz :拿拆下来的30pF顶一下。
不是很难,没有找到50pf电容,我去试一下。。。。

网友B:
反馈电阻选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上Cn,对你来说很难吗?

8脚加上47pf的电容的波形,输入信号为60mvpp,输出为2.33vpp,之前没加是1.8vpp左右

网友C:
带去掉R18测第一级运放是否失真?带宽和增益成反比,一比一放大看看失真与否?同相端阻抗匹配,选的阻值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级不要低通滤波,所有影响频率的电容都摘掉。SR低了硬不起來。

嗯,我把后级的低通滤波也去掉了,去掉C48时波形如下
去掉C48和C52时,波形如下

网友E:
高增益的放大器,要注意输入端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去掉R18测第一级运放是否失真?带宽和增益成反比,一比一放大看看失真与否?同相端阻抗匹配,选的阻值是否 ...

前提:输入方波幅度为190mvpp
我将第一级的增益改为4倍,此时第一级的输出波形如下图,增益约为3倍,此波形未与第二级隔离

第一级增益为4,第二级增益为20,此时第二级输出波形如下图,输出峰峰值为4.58v,但理论上,此级波形应该达到饱和,到达7vpp以上,增益下降了

将R18去掉,隔离第二级的输出如下图,输出增益大概为4

这样看,似乎确实是运放带宽不够,或者是后级的低通滤波限制了方波的一些谐波通过
由于是PCB贴片,暂时还未测试第一级输出为50倍,同时隔离第二级的第一级输出的波形,我明天把图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增益的放大器,要注意输入端屏蔽

是指输入输出采用同轴电缆,然后做好阻抗匹配吗,其实我这个二级放大模块是运用在一个系统板上,后级还有AD模块和FPGA模块,不知影响大不大,系统板上还有电源模块5v转3.3v,1.2v,2.5v,-5v,运放供电正负5v,总供电输入是DC-5v,2A。我在想是否有必要将该放大模块单独制作成一块板

网友F:
用分立元器件试试?

网友G:
高增益线性放大方波还是挺困难的

网友H:
好像我当年做的是1000倍,1级,用的是LT1028.

网友I:
   调理矩形波首先要想到使用比较器。按照网上一个实验,正弦波基波和它全部奇数次谐波,高达217次就合成矩形波,据此选择运放,带宽和压摆率都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我当年做的是1000倍,1级,用的是LT1028.

请问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理矩形波首先要想到使用比较器。按照网上一个实验,正弦波基波和它全部奇数次谐波,高达217次就合成矩 ...

方波是奇次谐波组成的,这里的217次谐波是指1,3,5....一直叠加到基波频率的217倍谐波吗,还是指1,3,5,7...,435次谐波的叠加,总共有217个这样的谐波

前者。最高频率谐波217*基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去掉R18测第一级运放是否失真?带宽和增益成反比,一比一放大看看失真与否?同相端阻抗匹配,选的阻值是否 ...

第一级增益设置为50时,输入信号100Khz,60mvpp,去掉R18隔离第二级,第一级的输出如图,,但其增益只有25左右

把第二级改用同相滞回比较器电路吧,这样输出波形也就标准的多了
把第二级改用同相滞回比较器电路吧,这样输出波形也就标准的多了

网友C:
查查看100KHZ方波的频率构成,带宽要满足能够接受失真的最大谐波

网友J:
1. 取消电容C41、C52、C48;
2. 运放改为速度更快的,比如OPA642;
3. 适当提高阻容值,以便增加低频响应;
4. 高速放大器PCB布板必须考究。
5. 增加C0,改为交流耦合,以减小放大器零点漂移。

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取消电容C41、C52、C48;
2. 运放改为速度更快的,比如OPA642;
3. 适当提高阻容值,以便增加低频响应;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有个问题想请教,我想知道这款放大器放大1000倍,运放本身的输入噪声会不会影响输出

会影响。影响多少实际测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取消电容C41、C52、C48;
2. 运放改为速度更快的,比如OPA642;
3. 适当提高阻容值,以便增加低频响应; ...

好像这款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有0.5mv,是否影响较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像这款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有0.5mv,是否影响较大

所以改为交流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改为交流耦合。

另外,第二级输出是否也需要加个电容交流耦合到后面的电路?

可以加个耦合电容到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