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V6.30h Device Selection

楼主(2019-08-27):
使用J-Link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The selected device "HC32F030J8T6" is unknown to this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有朋友遇到过并解决的吗,帮忙提供一下经验?

楼主:
我使用MDK开发下载的

网友A:
选M0+就行了

网友B:
    连不上线

网友C:
烧写部分重新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D:
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E: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F:
出现这个提示的时候,点OK,F030的话,选择M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