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请问可以提供一些基于MM32W052PFB蓝牙开发的例程吗?

楼主(2019-08-27):
比赛提供的wireless开发板上的例程中,蓝牙相关的内容不是很清楚。且官方文档的蓝牙协议栈库描述与该例程中蓝牙库头文件中的库函数有些差别。能否提供一些较为完善的蓝牙例程便于开发呢?谢谢!

网友A:
还需更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更详细的说明。

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基于协议栈的开发,不知道怎么写代码。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指导文档,官网上只有“DS_MM32W0xxB_nc_V1.83_SC”这一文件讲道理协议栈的编程,但是与例程中的库函数版本有些出入。网上的蓝牙教程大多是基于TI芯片的,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例程。

网友B:
有更具体的问题吗,在程序的开发使用方面,比如连接,发送接收哪边有问题?如果是想学习 BLE 的运行机制最好看一下蓝牙的核心规范中 BLE 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具体的问题吗,在程序的开发使用方面,比如连接,发送接收哪边有问题?如果是想学习 BLE 的运行机制最 ...

首先是提供的例程方面:运行该例程后,手机蓝牙可以搜索到开发板蓝牙名,但无法成功建立连接。例程中所含安卓APP却连开发板蓝牙信号也无法搜索到。
其次是安卓端蓝牙调试工具:请问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安卓端蓝牙调试工具吗,能够查看收发数据就好。
最后是我想实现的功能:用蓝牙做一个类似考勤设备的东西,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似乎是,将开发板作为主机,手机作为从机,通过从机的广播信号,在不建立连接的情况下,蓝牙开发板进行广播信道的数据接收并判断是否考勤成功。但是不是很清楚具体应该怎么在代码上实现这些功能。(关于库函数的调用方面不太清楚)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提供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提供的例程方面:运行该例程后,手机蓝牙可以搜索到开发板蓝牙名,但无法成功建立连接。例程中所含 ...

1.例程中所含安卓APP却连开发板蓝牙信号也无法搜索到。
答:例程的APP已经经过测试可以正常搜索的,出现该问题请确认你有没有其他设备/程序忘记断开与开发板 BLE 连接,当蓝牙建立连接后BLE是不会发出广播数据的,当然你也就搜不到信号了。

2.将开发板作为主机,手机作为从机,通过从机的广播信号,在不建立连接的情况下,蓝牙开发板进行广播信道的数据接收并判断是否考勤成功。
答:提供的例程是开发板作为服务器端(即你说的从),手机作为客户端(主)

网友C:
可以直接咨询技术支持啊

网友D:
不太清楚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