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源和PFC电路

楼主(2019-08-27):
(无正文)

网友A:
28K只是电源载波频率,而直流电源带PFC,一般其PF值大于.95,说明正弦波输入可以以接近100%负载工作,何况电源功率10K大于直流6.6K,因此配起来满负载6.6KW应该不是问题,只需要注意交流电源供电必须足功率就成。开关频率一般来说,只是内部参数,基本上不会影响外在表现。

网友B:
稳定的满负载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开关频率不会影响多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