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MPLAB X IPE烧录程序问题

楼主(2019-08-28):
我想烧录的hex文件有20KB左右,但是烧录完成时它显示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1280, end address = 0x129f,只烧录的这么点。。。烧录程序我看他们不是从0x0开始烧录吗,是我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你看到的20khex是hex存储再window下的格式的大小, 而hex里面包含的内容, 是mcu的存储的大小;
这2者之间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ry/50002227b_cn.pdf

亲,看看这篇指南,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哈!

网友C:
IPE经常找不到目标器件是什么原因?IDE能用,换了IPE就找不到器件,有时候又可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软件支持冲突还是设计缺陷?PICKIT3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PE经常找不到目标器件是什么原因?IDE能用,换了IPE就找不到器件,有时候又可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IDE 和IPE不能同时占用占用工具,使用一个,另外一个要断开连接吧。比方说要用IPE,IDE就不能处于调试模式。

楼主:
其实是烧录错文件了。。。打扰各位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