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ESP32做普通MCU用啊?

楼主(2019-08-28):
• Xtensa® 32-bit LX6 单/双核处理器,运算能力高达600 MIPS(除ESP32-S0WD 为200 MIPS,ESP32-D2WD
为400 MIPS)
• 448 KB ROM
• 520 KB SRAM
• 16 KB RTC SRAM
• QSPI 支持多个flash/SRAM

做普通MCU用,替代STM32F103,挺划算的了?
就是要重新学怎么用

网友:
等楼主搞好了 分享一下哈

楼主:
还是有吸引力的,毕竟JLC上15/PCS,能有512K RAM,不错了.虽然管脚少了些,但不用XDATA,这就省了二十多根管脚了.

网友A:
espressif_products_ordering_information_cn.pdf (508.1 KB)
esp32_devkitc_v4-sch.pdf (72.17 KB)
esp32_datasheet_cn.pdf (1.38 MB)
esp32-wrover-b_datasheet_cn.pdf (734.03 KB)
esp32_wrover_datasheet_cn.pdf (762.61 KB)
esp32-wroom-32d_esp32-wroom-32u_datasheet_cn.pdf (883 KB)
esp32-wroom-32_datasheet_cn.pdf (755.27 KB)

楼主:
要这么用,估计要找原厂要寄存器定义.我只要中断,串口,SPI,定时器,时钟就足够了,基于FREERTOS也可以.

网友B(2020-09-03):
用过!
建议用最新的ESP32-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
建议用最新的ESP32-S2。

是把ESP32当裸机用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把ESP32当裸机用过吗?

官方已经不建议nonos跑,跑它们的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已经不建议nonos跑,跑它们的freertos

也可以啊,

网友C:
不用wifi的话,就用ESP32-S2好了,esp-idf就是基于rtos的sdk,很好使

网友D(2021-06-03):
ESP32还是不错的,只是ADC比较差。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高速通信接口(SPI/SDIO)和ADC外,其它外设,IO引脚是可以随便指定,引脚不与外设固定。
这就很有意思,引脚不会太浪费,也不会相互占用,除非引脚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32还是不错的,只是ADC比较差。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高速通信接口(SPI/SDIO)和ADC外,其它外设,IO引脚是 ...

现在这款芯片的供货如何?

网友E:
乐鑫的片子性价比确实高,适合拿来开发物联网设备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