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关于TVS瞬变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9-08-28):
电路图是L165用于直流电机驱动,图中的D1、D2通常使用肖特基二极管,
用来保护IC的输出晶体管不受反向浪涌电压冲击。
请问,D1、D2可以采用TVS瞬变二极管吗?
因为瞬变二极管可以双向保护输出晶体管不受高电压冲击。
但是此处是推挽输出,D1、D2采用瞬变二极管不知道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网友A:
大概更好?
不过成本更高是肯定的

网友B:
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

这位老师请详细说一下利弊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师请详细说一下利弊好吗

这位同学你说说你打算怎么接T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同学你说说你打算怎么接TVS?

我打算用P6KE16A直接替换图中的D1、D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P6KE16A直接替换图中的D1、D2

绝对不行。

楼主:
老师是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吧:比如D1处于击穿低阻状态,但是刚好下臂打开,导致上下臂短路。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电路在试验过程,发现IC经常被电机正反转切换的感应电压击穿。
我想用TVS抑制电机的感应电压,如果放在d1、d2的位置不妥,
那么采用双向TVS,直接并在电机的两端可以吗?  是否也有使IC输出短路的危险。

随你的便,我退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