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780 如何设置

楼主(2019-08-28):
bq24780设置及读写状态值
1.bq24780设置
  电池充电电流设置 寄存器 0x14  0x0200
  电池充电电压设置 寄存器 0x15  0x1000
  充电操作控制     寄存器 0x38  0x0304
  报警状态控制     寄存器 0x3d  0x813b
2.bq24780状态读取
  主电状态       寄存器   0x37
  备电状态       寄存器   0x3a
通过上述设置后,电池充电电流只有几十mA,请问是那设置错了吗!原理图及PCB设计 按EVM板做的。可以实现主备电切换,及主备电状态的读取

网友A:
BQ24780S 是具有功率监控器的 1-4 节混合动力升压模式电池充电控制器
可以参考一下 BQ24780SEVM-583 的资料
和参考设计    SMBus 1 到 4 节混合动力升压模式电池充电控制器参考设计 (TIDA-00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