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BEMF的BLDC方波简易控制

楼主(2019-08-28):
基于电机开发板,通过检测反电动势过零点的BLDC方波简易控制。启动,停止,换向,加速,减速。下面是代码,欢迎学习交流

由于反电动势过零点需要达到一定速度才能准确地检测到,所以刚启动时不判断电机相位直接驱动,到达一定速度后到能准确检测到反电动势过零点,才切换到判断相位来驱动电机的模式

网友A:
AutoChips MCU  这个芯片的电机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Chips MCU  这个芯片的电机开发板???

是啊

网友A:
我看了这个程序,没明白是怎么知道可以切反电动势闭环,   g_motorStartReady

网友A:
这个bldc的没看明白,直接用IO口读取反电势???  这是比较器还是ADC啊

网友A:
人呢,没明白你这个是怎么识别可以用反电势换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这个程序,没明白是怎么知道可以切反电动势闭环,   g_motorStartReady

程序中是通过g_motorStartReady来切换模式。反电动势过零点是通过ACMP来获取的

网友A:
连续几次比较器检测到过零就切反电势对吧,那就是比较器做反电势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几次比较器检测到过零就切反电势对吧,那就是比较器做反电势检测了? ...

是比较器检测,连续几次检测的过零也要符合顺序才会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比较器检测,连续几次检测的过零也要符合顺序才会切

那如果用adc要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用adc要怎么判断?

可以尝试在硬件上将AD口偏置,当ADC采集值为偏置值时,就是过零点

不过这种方式我没试过。如果你做成功的话,可以把你的成果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在硬件上将AD口偏置,当ADC采集值为偏置值时,就是过零点

AD口偏置???

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口偏置???

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就是将需要采集ADC的端口拉高一定的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将需要采集ADC的端口拉高一定的电平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如果adc一直采用,不更好么

网友A:
话说你们公司在合肥什么地方

网友A:
你们官网的例程,貌似没有无感方波例程,你们无感方波启动是用的什么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官网的例程,貌似没有无感方波例程,你们无感方波启动是用的什么算法 ...

可以看看这里的资料http://www.autochips.com/cn/motor/index_48.asp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用adc要怎么判断?

用ACMP用起来比较方便一些,ACMP比较结果后会给到PWDT,PWDT可以测速和获取当前HALL位置(反电动势模拟出的当前位置)。我们有一个寄存器可以直接获取到HALL状态。根据HALL状态进行换相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们公司在合肥什么地方

合肥在创新产业园,深圳在科技园环球数码大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官网的例程,貌似没有无感方波例程,你们无感方波启动是用的什么算法 ...

官网例程有无感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例程有无感方波

没看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例程有无感方波

话说是用的什么启动算法,有没有启动波形看看,只要启动的5ms 电压波形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是用的什么启动算法,有没有启动波形看看,只要启动的5ms 电压波形就可以 ...

例程针对的是demo小电机,没有加特别的启动算法,直接开环启动。
关于无感方波,启动主要分三步:预定位,开环启动,闭环
后面两步主要是调节一些参数来调节效果。
预定位有两种方式:强吸(存在反转),脉冲注入算法(无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例程针对的是demo小电机,没有加特别的启动算法,直接开环启动。
关于无感方波,启动主要分三步:预定位 ...

你们的脉冲注入是,6个脉冲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脉冲注入是,6个脉冲还是

是的,脉冲注入的波形:
前面是在学习以多大电流注入,后面是在预定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脉冲注入的波形:

前面是在学习以多大电流注入,后面是在预定位

学习以多大电流注入,后面是在预定位

这个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脉冲注入的波形:

前面是在学习以多大电流注入,后面是在预定位

多大电流注入,

这个是指预定位时候,注入占空比不同???

网友B:
多大电流是根据不同的电机学出来的,也有参数可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大电流是根据不同的电机学出来的,也有参数可配

一开始的几个脉冲是,估算一下电机电流的大小。

然后预定位的时候,根据前面的数据,选择合适的占空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大电流是根据不同的电机学出来的,也有参数可配

话说定位精度是多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定位精度是多少度

学到的是扇区位置

网友A:
利用电感的磁饱和效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电感的磁饱和效应???

定子铁芯非线性饱和效应

网友A:
学习以多大电流注入和 预定位

在截2张清晰的照片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子铁芯非线性饱和效应

学习以多大电流注入和 预定位

在截2张清晰的照片呗

网友A:
官网无感方波的例程啊,都是fo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无感方波的例程啊,都是foc的

不可能啊,一个例程里面有4种模式。
case MOTOR_BLDC_HALL:
    DEBUGMSG(DEBUG_ZONE_INFO, ("Running the APP_BLDC_HALL();\n"));
    App_BLDC_Hall();
    break;

    case MOTOR_BLDC_BEMF:
    DEBUGMSG(DEBUG_ZONE_INFO, ("Running the APP_BLDC_BEMF();\n"));
    App_BLDC_Bemf();
    break;

    case MOTOR_FOC_HALL:
    DEBUGMSG(DEBUG_ZONE_INFO, ("Running the APP_FOC_HALL();\n"));
    App_FOC_Hall();
    break;

    case MOTOR_FOC_SENSORLESS:
    DEBUGMSG(DEBUG_ZONE_INFO, ("Running the APP_FOC_SENSORLESS();\n"));
    App_FOC_Sensorless();
    break;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一个例程里面有4种模式。

App_BLDC_Bemf()就是走的无感方波。利用反电势来确定位置和测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p_BLDC_Bemf()就是走的无感方波。利用反电势来确定位置和测速。

我来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p_BLDC_Bemf()就是走的无感方波。利用反电势来确定位置和测速。

我看例程里面没有包含Bldc_Lib.lib这个库,foc的lib是有包含的,以为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一个例程里面有4种模式。

为什么要学习电流注入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学习电流注入的大小???

不同的电机额定电流是不同的,多少电流合适,用自学习的方式比较方便。不用手动去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电机额定电流是不同的,多少电流合适,用自学习的方式比较方便。不用手动去配置。 ...

这个方法好,话说用你的芯片,是不是能提供相应的算法支持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话说用你的芯片,是不是能提供相应的算法支持了,哈哈

那是肯定的了,不仅是算法,软硬件都有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肯定的了,不仅是算法,软硬件都有支持

资料完善可以方便客户的应用。相关程序应该多点注释,特别是关键点,这样后续可以减少多个客户都在咨询同样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只要注释一下客户就能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资料完善可以方便客户的应用。相关程序应该多点注释,特别是关键点,这样后续可以减少多个 ...

感谢宝贵建议,一定采纳。若在使用中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劳烦指出,我们好有针对性的去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资料完善可以方便客户的应用。相关程序应该多点注释,特别是关键点,这样后续可以减少多个 ...

你在用他们的mcu,感觉如何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出车规级MCU,能量产车规品,我觉得技术不会差到那里去。所以在信任度上是要加分的
活动还没开始,在等待评估板中……目前只是看了芯片资料和一应用例程,感觉还行吧,有待进一步完善。其实像这类通用的MCU,厂家不同,差异的只是细节,其它大部分是相同的。所以得看看应用案例和芯片资料是否详尽,尤其是一些模块的参数,有些国内厂家会简略掉……若芯片资料够详细又有案例参考,那有时间可以考虑折腾一下

网友D(2019-11-13):
什么联系你

网友E:
请问,官网上的配套的电机驱动板有渠道买两个试试么?

网友E:
请问,官网上配套的电机驱动板能买两块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