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资料]
AC781X MINI开发板环境搭建

楼主:
硬件平台: AC781X MINI开发板,JLINK/ATC-LINK
软件平台: Keil 5.2.3

MINI开发板只是实现了AC781X的最小运行系统,并将所有引脚引出,便于大家接入自己的产品当中。
MINI板可以使用USB口5V供电,也可以在排针上找到VDD和GND,采用排线供电(2.7~5.5V)。
MINI板的烧录需要使用仿真器通过SWD接口进行烧录,下面介绍MINI板的环境搭建。
1.开发板连接如下图示:

USB接口用于供电(注意:这里USB接口没有接数据线,所以不能用于通信,只能用于供电)
串口板用于log输出。
JLINK用于仿真调试以及烧录。2.软件环境准备
安装keil:http://www2.keil.com/mdk5/install
安装CMSIS包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可以在安装完keil后在包管理中找到autochips的包安装,也可以在我们官网http://www.autochips.com下载CMSIS包本地安装。

3.新建工程
环境安装完毕后,打开keil,新建工程,选择芯片型号:

选择完毕后点击OK,然后选择CMSIS core,startup,以及相应的驱动文件:

这时候就可以添加自己的代码进行编译了。

4.调试下载
调试下载需要使用到仿真工具,这里以JLINK为例(测试过使用ST-LINK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手头没有ST-LINK,就不多介绍了)
因为JLINK是20pin接口,SWD只有5pin,所以要找到对应的引脚接上。
进入工程配置,在debug页面,选择JLINK仿真接口,然后点击旁边的Setting按钮

此处选择SW接口,频率5MHZ即可,如果你已经接好了板子并通电,那右边应该能看到SWD Device中有设备

最后,选择编程算法(一般默认选择了芯片就自动选择好了的,但偶尔会遇到一些工程没选择,所以尽量确认一下)。

至此,就可以将编译好的程序通过load下载到开发板上了。

下面是我写的闪灯的demo
代码也非常简单。

接线如下(我手里没有串口板,所以就不接打印了,我这里已经烧好了程序,灯也在闪,可惜拍的时候没抓拍到):

demo.rar (646.3 KB) 闪灯例程
AC781x MINI开发板说明手册.pdf (2.44 MB) MINI板说明手册

网友A(点评):
怎么没有芯片包,我们需要芯片包,请直接放在这帖子里

网友B(2019-09-02):
开发板提供的教程都有哪些?

网友C:
去他们官网看一下。

网友D:
开发板,接下来怎么一步一步做

网友E:
先配环境 装软件 接口驱动

网友F:
直接用 开发板怎么样?

网友G:
资料很全面的。

网友H:
最小运行系统不错。

网友I:
有外设吗?

网友J:
AC781X的最小运行系统开发资料

网友K:
很全面的资料,谢谢!!!!

楼主:
MINI板没有接外部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提供的教程都有哪些?

这只是一个环境搭建教程,官网上有提供丰富的demo例程以及应用笔记,在MINI板上也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L(2019-10-17):
安装1.08  pack后,Keil无发使用。keil5.11A.

网友L:
不知道什么原因keil5.11,  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安装无发使用。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什么原因keil5.11,  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安装无发使用。请教一下大家。 ...

可能是版本支持的问题?我用的是5.23版本的,可以正常使用,或者你在pack installer中看能不能找到autochips的pack包直接安装

网友L:
我试了1.06-1.07-1.08的pack.都一样问题,安装和更新都试过了。问题一样没有发现器件。能不能像.CDB文件或兼容性的pack.

网友L:
请教大家,把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文件修改一下,Keil能正常发现芯片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请教大家,把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文件修改一下,Keil能正常发现芯片包 ...

有没这个芯片包文件,分享一下

网友M(2020-09-12):
只有keil编译器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