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da2030波形输出不对呀

楼主(2019-08-28):
搭了一个tda2030电路,完全按照DataSheet,可是输出波形有一点奇怪。

输入是通过tlc5620DA产生的方波,输出的波形(U4的管脚4)放大后却多出了一系列的负的脉冲
不知道怎么产生的?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波形很正常。你还是把R13两端的波形贴出来,别说你的示波器不能同时用两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很正常。你还是把R13两端的波形贴出来,别说你的示波器不能同时用两个通道。 ...

还真让你说对了,示波器一个通道坏了。下面是5620输出的方波,可以看出很平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让你说对了,示波器一个通道坏了。下面是5620输出的方波,可以看出很平坦 ...

楼主位波形非常正常,你有什么疑问???

网友A:
R7、R15是虚地发生器(Virtual Ground Generator),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以C26、R7、R15的节点作为地。

楼主位示波器,右边平坦的电压直线就是地电压。

C22隔离了直流,C22右边必须是纯交流,不然C22的电荷无法平衡,示波器左侧波形就很容易解释了,高的正向脉冲结束后,C22的右边必须是负电压,这样大幅度时间短的正电压,和小幅度时间长的负电压,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交流信号。

楼主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R15是虚地发生器(Virtual Ground Generator),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以C26、R7、R15的节点作为地。

楼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每个脉冲都是有不同频率分量的正弦波组成。c22通过一系类不同的正弦波,正弦波有正有负,所以输出叠加后就有负的了。
不过之前用运放放大脉冲的时候好像没有出现这么明显的负部分,不知道怎么能够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每个脉冲都是有不同频率分量的正弦波组成。c22通过一系类不同的正弦波 ...

为什么要减小???

过了C23这个负电压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减小???

过了C23这个负电压就没有了。

有呀,我就是看到1:10变压器输出最后还有负的,所以才郁闷呢

网友A:
那就改耦合电容的值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改耦合电容的值试试呗。

耦合电容470到2000都试过没有什么用。可能因为那个负的也是一个周期性脉冲,并不是纯粹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