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阶系统极点以及相应的转折频率

楼主(2019-08-28):
系统传递函数的极点和相关转折频率并不是一回事,下面给出一个简述(仅考虑单极点一阶系统)。

楼主:
一阶系统极点和转折频率

楼主:
由上述可见,系统极点是相关传递函数分母多项式的根,而转折频率(半功频点或-3dB转折点)则是系统传递函数的幅值下降3dB相应的频率点

楼主:
对于上述的单极点一阶稳定系统,其极点p必然小于0。而相应的转折频率ωp,则是频率坐标上的一个频率点(正值)。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那条蓝线,其长度就是|jω-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那条蓝线,其长度就是|jω-p|。

感谢老师,讲的非常透彻,我看懂了

1、3db转折点 在数值上 是等于 极点(根),对吧?(不考虑符号)
2、左图,复平面,p是系统极点,wp是3db转折点, 为什么要画一个蓝色线呢?把p和wp连接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3、强调了蓝色线长度    |jω-p| 这个有什么特殊意义吗,物理意义?实际意义?

再次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讲的非常透彻,我看懂了

1、3db转折点 在数值上 是等于 极点(根),对吧?(不考虑符号)

"1、3db转折点 在数值上 是等于 极点(根),对吧?(不考虑符号)"

针对上述简单的一阶系统,是这样。

"2、左图,复平面,p是系统极点,wp是3db转折点, 为什么要画一个蓝色线呢?把p和wp连接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那条蓝线长度表示了系统传递函数模(或幅度)分母因子的大小。

"3、强调了蓝色线长度    |jω-p| 这个有什么特殊意义吗,物理意义?实际意义?"

强调那条蓝线,是因为其长度直观反映了传递函数幅度相关因子的大小。|jω-p|就是那个相关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