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加油站无线设备的防爆知识

楼主(2019-08-28):
最近有个项目,加油站无线设备的开发,客户提出要考虑到防爆。(5.8G无线信号的设备),防爆对外壳和电路板的要求是什么样?有想过经验的的大神给点建议么?

@hobbye501 :标准肯定有,但如何处理才是关键
这个有国家标准的 你找找 以前我们做煤炭行业有本安防爆要求 国家都有标准

网友A:
高科技请去技术区问问吧

网友B:
一般都是GB什么什么 标准 国家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请去技术区问问吧

基本上现在已经找到些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请去技术区问问吧

发现现在二姨家最多回复的就是情感天地。真正技术区反而不活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现在二姨家最多回复的就是情感天地。真正技术区反而不活跃了

没办法啊,浏览了几十个技术版面,发现有些问题太难了

网友C:
电路板没太大要求,主要是外壳,要有专门的防爆盒,把加油站挥发的油气和电路板隔离开,防止有电火花引爆油气。这个有国家标准的,你可以上网找一下加油站设备的相关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现在二姨家最多回复的就是情感天地。真正技术区反而不活跃了

主要是不会,有些问题见都没见过,没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没太大要求,主要是外壳,要有专门的防爆盒,把加油站挥发的油气和电路板隔离开,防止有电火花引爆油 ...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C:
不客气,刚好接触过这方面的,看到顺手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