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CC2541和蓝牙模块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8-28):
我们要做一个蓝牙遥控器,用CC2541做,和另一个板子上的蓝牙模块通信。
选的是DX-BT19-S的蓝牙从模块。
我不会写。
我问卖开发板的,他说要编协议,工作量比较大。老手需要两三天,新手一两个月。
协议可以用lightblue查看。
这个是需要改协议栈吗?难不难啊?哪里找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A:
不用改协议栈。
只是调用cc2541的sdk就可以。当然你得对cc2541的sdk熟悉才行。
建议先跑一下BLE-Stack,里面有SimpleBLECentral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协议栈。
只是调用cc2541的sdk就可以。当然你得对cc2541的sdk熟悉才行。
建议先跑一下BLE-Stack,里 ...

谢谢!我买了开发板,不知道直接用例程行不行。我对SDK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协议栈。
只是调用cc2541的sdk就可以。当然你得对cc2541的sdk熟悉才行。
建议先跑一下BLE-Stack,里 ...

我装了SDK,运行了一下,提示这个样子。
说初始化超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了SDK,运行了一下,提示这个样子。
说初始化超时。

你跑的哪个例程?
通过cc2540 usb donge和BTool通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哪个例程?
通过cc2540 usb donge和BTool通讯的吗?

我不知道。
我下载的这个,安装以后打开。程序从哪儿下载呀?
我下载的开发板的例程,好像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
我下载的这个,安装以后打开。程序从哪儿下载呀?
我下载的开发板的例程,好像不对。

例程都在BLE-CC254x-1.5.0.16\Projects\ble目录下
可以用iar for 51打开。iar的版本要高一些,10.20或者10.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都在BLE-CC254x-1.5.0.16\Projects\ble目录下
可以用iar for 51打开。iar的版本要高一些,10.20或者1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都在BLE-CC254x-1.5.0.16\Projects\ble目录下
可以用iar for 51打开。iar的版本要高一些,10.20或者1 ...

我下载了一个10.20,下载了程序,怎么看现象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都在BLE-CC254x-1.5.0.16\Projects\ble目录下
可以用iar for 51打开。iar的版本要高一些,10.20或者1 ...

我用买的开发板的APP可以看到广播包。

网友B:
不需要修改啊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