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N2717 - SAMA5D2 动态存储器实现指南

楼主(2019-08-28):
今天向各位推荐应用笔记《AN2717 - SAMA5D2 动态存储器实现指南》。该文档为 SAMA5D2 系列微处理器提供了有关 PCB 布线和软件设置的设计建议,以确保采用多种SDRAM 器件类型的器件能够正常工作。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6/5cf5c3246b5a7.pdf

网友A:
这属于内存条那种吗

网友B:
A5D2x还能用用,就是SAM-BA得用3.x版本,变成纯命令行了,比较烦
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引入了熔丝,启动时候要么用后备电池,要么写死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