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各位技术大咖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8-28):
这个是什么型号,丝印号8735C3H 0BNNT,但是始终找不到完整的型号,请问各位大咖有没有应用过的

网友A:
感觉像是 ST 的加速度传感器 LIS3DH

没错,就是3D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 ST 的加速度传感器 LIS3DH

T叔果然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 ST 的加速度传感器 LIS3DH

谢谢,是这个型号,终于找到了,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是这个型号,终于找到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