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VCT6 IAP中的flash如何擦除以及写入

楼主(2019-08-28):
我现在在做GD32F303VCT6的IAP,请问哪位大神有Flash擦除以及写入的代码,本人萌新,谢谢!!!!

网友A(2021-12-11):
GD32的flash读操作
flash可以像普通存储空间一样直接寻址访问。

value=*(uint32_t*)FlashAddr;
uint16_t IAP_ReadFlag(void)
{
        return *(volatile uint16_t*)(FLASH_ADDR);
}

网友B:
可以参考BSP中的gd32fxxx_fmc.c和gd32fxxx_fmc.h